[应用相关] ucos做项目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楼主(2014-11-24):
请教一下,我每个项目都用keil或IAR去完成,和用ucos来做,最大区别是什么?或者说ucos做项目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A:
没啥区别,就算用了ucos,你还是得用iar或keil

网友B:
估计做产品的时候很少用ucos 吧,用其它的居多

网友C:
用很多内存!

网友C:
多中断的MCU用分时系统比较好.

网友D:
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不懂单片机的快速上手

网友E:
求扫盲!做什么样的应用时需要上ucos呢?

网友F:
任务多的时候,可以上个系统;

网友G:
ucos还是算了吧,**肋一个,没什么实用意义。

网友H:
还是有用的,我们有许多项目都用到ucos,实时性的操作系统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还是有用的,我们有许多项目都用到ucos,实时性的操作系统嘛

你们都做些什么项目啊

网友J:
为什么不用免费的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ucos还是算了吧,**肋一个,没什么实用意义。

为啥如此说呢?

网友K:
我们做PLC的,用的ucos系统。

楼主:
仅此吗?ucos不能再实用一些?比如针对选好的芯片自动分配端口资源(通信,ADC,普通IO等)???

网友L:
再怎么实时,也不如裸奔快吧

网友M:
能不用就别用,要多耗不少资源。除非在你面对前后台架构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多任务相比之下有显著优势的时候。

网友N:
我想说,能用就用么?
非常便于增减功能。而且对于时间这块的控制,更容易实现。越是功能越复杂的地方,用OS越方便。
比如一个TCPIP栈,一个OS带来的便利性,不是前后台能比的。
经常用小单片机,或者做些简单控制功能的地方,确实不需要这东西。
坏处就是RAM和ROM的消耗量上升好多。

网友O:
引用 网友M:
能不用就别用,要多耗不少资源。除非在你面对前后台架构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多任务相比之下有显著优势的时候 ...

说的有道理。
如果任务比较多,有好多条线要同时实现。

同时,资源比较丰富时,可以考虑用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