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ADC采集,DMA传输 DMA中断处理

楼主(2014-11-24):
//============================================
//函数名称:ADC1_Mode_Config(void)
//功能描述:配置ADC1的工作模式为MDA模式
//输入:无
//输出:无
//============================================
void ADC1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ADC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内存地址  ADC_ConvertedValue[15]一个数组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自加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ENABLE); //传输结束中断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ADC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禁止扫描模式,扫描模式用于多通道采集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开启连续转换模式,即不停地进行ADC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不使用外部触发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采集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要转换的通道数目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8分频,即9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配置ADC1的通道11为55.        5个采样周期,序列为1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复位校准寄存器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等待校准寄存器复位完成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校准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函数名称: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功能描述:DMA中断 对AD采集值平均滤波
//输入:无
//输出:无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BYTE i;
        WORD ADC_ConvertedValue_TEMP=0;

        for(i=0;i<15;i++)
        {
                ADC_ConvertedValue_TEMP += ADC_ConvertedValue;
        }
        ADC_ConvertedValue_average = ADC_ConvertedValue_TEMP/15;     //全局变量
ADC_ConvertedValue_averag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
//函数名称: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功能描述:ADC引脚配置
//输入:无
//输出: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通道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PB0,输入时不用设置速率
}

//============================================
//函数名称: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功能描述:中断配置
//输入:无
//输出:无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A:
STM32 ADC采集,DMA传输 DMA中断处理,感谢楼主提供的好资料,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正要用了

网友C:
信号采集,不得不学啊,但是个人觉得还是挺难的,,,

网友D(2017-03-24):
很实用的教程,多谢分享。

网友E:
通过中断获取ADC到DMA厉害。

网友F(2017-05-08):
非常感谢,很有用。

网友G:
这个还需要DMA中断?

网友G:
以前采样都是直接读取运算,DMA传输。

网友H(2017-07-19):
  for(i=0;i<15;i++)
        {
                ADC_ConvertedValue_TEMP += ADC_ConvertedValue;
        }

楼主这句写错了吧,既然ADC_ConvertedValue是个数组,应该写成ADC_ConvertedValue[i]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