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有谁见过这款是哪家的单片机啊?

楼主(2014-11-24):
SOP14
1脚   VSS
2脚   VDD
5脚   REST(有可能是)
6脚   PWM
7脚   PWM
11脚  ADC
12脚  ADC
13脚  ADC

网友A:
这个脚的芯片我有 可以联系我

网友B:
SN2711或者是其他的,广泛应用移动电源

网友:
一般芯片 VSS  VDD  在两侧的吧 你这个同侧的 比较少 可能是自己封装的

网友C:
不知道,知道的不多

网友D:
一般是自己封装的类似2711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