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WiFi模块接收到TCP/UDP发送的1后 为什么没有反应

楼主(2014-11-24):
while (1)
  {
a=TxBuffer1[0] ;
if(a==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5);
Delay(500000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

我WiFi模块接收到TCP/UDP发送的1后  为什么没有反应??接收到的信号不是存储在TxBuffer1[0]中的么??

网友A:
楼主这段代码是运行在什么地方的
是在WiFi模块中么?

网友B:
可能WIFI模块配置不对吧;

楼主WIFI模块的吧???
我们以前买WIFI模块的时候,顺便买了厂家的开发板,一般资料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