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ars board 插上U盘什么信息也没有?

楼主(2014-11-24):
mars board 插上U盘什么信息也没有?
内核默认编译usb驱动吗?

网友A:
你使用的是第三方的板子,不知道他们的内核编译中是否默认编译了USB的驱动。飞思卡尔默认内核是支持USB的,插上U盘后,首先要mount然后就可以看到U盘设备,接下来就可以对其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