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6不能烧写程序

楼主(2014-11-24):
用download and debug 可以看到程序执行,但是断电后,上电程序不能执行。哪里配置有问题?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现在是Jlink下载不可用,那么OpenSDA能正确下载吗?

楼主:
我自己做的板子,用的SWD接口,没用opensd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的板子,用的SWD接口,没用opensda

你好,楼主!
从你的给出的截图配置上,我一时没看出有什么错误,请讲下载的错误提示截图贴出来!

楼主:
用download and dubug可以看到程序执行,运行灯闪烁,可是掉电后重新上电程序不能执行,好像程序根本没有烧写到芯片FLASH中。

网友B:
debug时看pc是否确实在flash区域里,并且查看memory从0地址处开始与镜像bin文件比对是否一致。
如果上面确认无误,说明程序确实在flash里。

然后退出调试,重新设置options / debug / download里仅勾选attach to the running target, 再点击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重新去跟踪pc到底跑哪去了

楼主:
麻烦给一个能烧写进FLASH的工程,我对比下哪里设置不对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给一个能烧写进FLASH的工程,我对比下哪里设置不对了,谢谢!

你好,楼主!
你使用FRDM-KE06的例程包中的例程,这是可以正常下载到KE06的Flash中的。
FRDM-KE06板子界面链接如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FRDM-KE06Z

楼主:
例程中是opensda方式,是可以下载到flash中,可是我现在是用jlink的SWD接口,自己做的板子,能够调试但掉电后程序就丢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程中是opensda方式,是可以下载到flash中,可是我现在是用jlink的SWD接口,自己做的板子,能够调试但掉电 ...

你好,
默认下载是通过OpenSDA接口,但是
你可以将下载的方式配置成Jlink SWD接口方式!

楼主:
你好,是的,我也用例程这么配置过,但是下载到我的板子后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的,我也用例程这么配置过,但是下载到我的板子后现象是一样的

你好,
那我觉得很可能是硬件连接方面的问题啊,按照你的说法,然后根据排除法。
你的Debug interface是参考什么设计的?

楼主:
在KE06开发板原理中有这个图,就是按照这个图设计的,我接了VCC,GND SWD,CLK,RESET信号。

楼主:
谢谢,根据你的提示,我测试了下,我用我的JLINK通过飞线下载程序到KE06开发板,能够下载到开发板的FLASH中,重新上电程序能够跑起来。不过我的芯片是44脚封装的,开发板是80脚封装的,难道这两款芯片还要配置特殊的管脚?

网友C:
这个可能电源方面有问题,FLASH 没有烧写成功

楼主:
测了下晶振,上电后晶振没有起振,从其它产品能够起振的8M晶振和负载电容一起拆下来换到我的板子上,晶振还是不起振,1M的电阻,增益电阻都焊上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根据你的提示,我测试了下,我用我的JLINK通过飞线下载程序到KE06开发板,能够下载到开发板的FLASH中 ...

你好,
按照你现在排查的情况,可以归结为你的Debug 接口是完全与FRDM-KE06开发板一样的,而且你的Jlink也成功将程序下载到FRDM-KE06开发板。
但是对于你自己的板子还是不行,而且你发现你的MCU晶振不能启振,即使用其他板子好的晶振和负载电容替代后,也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了下晶振,上电后晶振没有起振,从其它产品能够起振的8M晶振和负载电容一起拆下来换到我的板子上,晶振还 ...

你好,
请你使用内部晶振看看。

网友D:
楼主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此问题尚未解决建议继续在帖子里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E(2015-01-06):
您好,我是个新手,为什么我从官网上现在的demo都编译不成功能,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用的是keil 5.13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是个新手,为什么我从官网上现在的demo都编译不成功能,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用的是keil 5.13 ...

请新建一个问题贴,我会帮你解答。

网友G:
nmi管脚的问题。
上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