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4.2的问题

楼主(2014-11-24):
我原来使用CCS3.3,现在领导要求换仿真器XDS100V2,CCS4以上才能支持。
所以改用了CCS4.2,运行原来的5509程序,发现有错误也可以运行。
我运行的是GPIO程序,错误提示如下。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需要安装CCS3.3和CCS4.2两个版本。
我感觉太不爽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刚测试了一下   用CCS6打开3.3的工程   是import进来的
然后编译没什么问题啊   我是将.lib添加到工程目录下的   不是在build option下制定路径的
不能打开csl.h    不知道是不是库引起的

网友B:
把库函数的路径重新选择配置一下就好
一开始用4.2确实会有些不习惯的
但是 熟悉以后 确实比3.3好用
界面也更加舒服些
之前也跟TI的FAE交流过 建议直接升级到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