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烧写出错,flash被锁?

楼主(2014-11-24):
烧写程序的时候,运行出现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 提示,之后我手贱点了一个类似“YES"的选项,然后我退出程序断电。接下来程序就再也烧不进去。出现以下错误:

C28xx: Flash Programmer: Error encountered when writing to flash memory
C28xx: GEL: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5_5\28xx\Debug\28xx.out: Load failed

网友A(2015-01-27):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好  我觉得应该是在烧写的时候   电源不稳  导致烧写中断开了
这样特别容易造成锁死  如果真的锁了   应该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C(点评):
大佬,新人想问一下,下载到RAM过程中也不可以断电,是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没有 没要求

网友D:
绝对是锁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觉得应该是在烧写的时候   电源不稳  导致烧写中断开了
这样特别容易造成锁死  如果真的锁了    ...

感谢回复。后来我在TI官网上看到那里给的分析也是锁死的原因,最后我换了一块新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后来我在TI官网上看到那里给的分析也是锁死的原因,最后我换了一块新的芯片 ...

使用时注意些

网友E:
又是锁死了    怎么解   解了还能正常用吗

网友F:
我好想没出现过锁死的问题

网友F:
看到有人再使用过程中     没断电      热插拔JTAG
也造成不能再使用了   不知是不是锁死了

网友C(2020-08-20):
我也是operating in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然后看时间太长了就断电了/泪奔我是下载到RAM里调试(debug),楼主也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