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5研讨会:如何用示波器实现快速测量?

楼主(2014-11-24):
主题:示波器的艺术及示波器的测试测量艺术系列之二 --- 如何利用现代示波器实现快速测量?
演讲人:李星
时 间:2014-11-25 10:00:00
简介:快速测量是现代示波器艺术的一个方面,代表了示波器厂商的研发能力;快速测量也反应了工程师对示波器的精熟程度,代表了一种使用工具的能力。了解和掌握示波器的快速测量的一些功能细节和使用技巧将可以极大提升我们的研发测试效率。本次研讨会我们将和大家交流这个看似简单但值得关注的话题。
会议现场接口:http://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166(2014.11.25 10:00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网友A:
抽奖示波器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抽奖示波器不?

哈哈   抽啊

网友C:
与演讲人校友啊,示波器确实是我们必用的工具之一,让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快起来的吧!

专家回复:好的,有问题记得提问啊!

网友C:
测高频尖峰时(约100K),怎样测最好,如何避免干扰?

专家回复:请问是100KV还是100KHz?如果是100KV,这是超高电压信号,需要使用高压探头,另外,需要了解此信号的大概上升时间,根据信号上升时间来选择适合带宽的示波器来测量。如果是100KHz频率尖峰,此频率算不上高频,选择中等带宽示波器足够。另外,探头的使用需要注意接地,将探头线绕合在一起测试,避免受空间电磁场影响。

网友C:
对此品牌示波器较陌生,想了解下过往产品及现在的技术水平。

专家回复:R&S示波器算是后起之秀,在产品性能及操作体验上却是非常先进,关于产品我们有RTO,RTE,RTM,HMO等系列,您若想了解详细情况,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示波器的产品专家会和您联系,详细介绍

网友C:
快速测量上有哪些显著特点?

专家回复:比如说R&S示波器的百万波形捕获率,就是刷新率是业内最高,能够最短时间捕获到这种偶发信号,这是因为示波器采用的专用硬件加速处理芯片专门数据处理。又比如说他的快速处理分析能力,能快速测试分析jitter,USB一致性,以太网测试等等,在今天的讲解中都会涉及到,谢谢

网友C:
示波器最高可以做到多少位的?

专家回复:R&S示波器可以做到8bit ADC,评估一个示波器的测试性能,精度,是由示波器+探头组成的系统有效位数决定的,即ENOB位数。我们的ENOB位数可以做到7位以上,在其他同等水平的示波器是达不到这么高精度的,谢谢

网友C:
示波器精度与哪些因素有关?

专家回复:示波器的精度主要分为垂直精度和水平精度,垂直精度表现为测得信号幅度值的准确度,它主要跟示波器的底噪、ADC量化噪声、通道之间的串扰、ADC量化误差等等因素有关。R&S示波器采用了高精度的单核ADC以及底噪声的模拟前端,通道隔离度达到业界最高的60dB,使得信号保真度得到提高。水平精度也称为水平时基精度,表现为测得信号周期/频率的准确性。它主要与示波器内部时钟/晶振稳定度有关。

网友C:
示波器多长时间需要校准一次?

专家回复:一般一年自校一次,到时示波器会自动提醒用户自校。操作简便,一次点击即可自动完成。如果用户进行固件升级,则建议升级之后就进行校准。

网友C:
快速测量会对精度有影响吗?

专家回复:测量速度加快,不会对测试精度造成影响。速度加快是指示波器的硬件及软件处理能力加强,操作便捷,能更快速的测试,而测试准确度是通过示波器的测试精度决定的,比如说采样率啊,带宽啊,触发灵敏度啊等等因素决定的。示波器都会以测试准确度放在第一位,在此基础上提高示波器的测试速度,快速测试,提高工作效率,谢谢

网友C:
能否介绍下R&S示波器产品线有哪些?

专家回复:R&S示波器高中低全系列包括 RTO,RTE,RTM,HMO。如果您感兴趣,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后面再给您详细介绍!

网友C:
测量速度加快会不会对测试的准确性产生什么影响么?

专家回复:测量速度加快,不会对测试精度造成影响。速度加快是指示波器的硬件及软件处理能力加强,操作便捷,能更快速的测试,而测试准确度是通过示波器的测试精度决定的,比如说采样率啊,带宽啊,触发灵敏度啊等等因素决定的。示波器都会以测试准确度放在第一位,在此基础上提高示波器的测试速度,快速测试,提高工作效率,谢谢

网友C:
这价格也不菲吧

专家回复:R&S示波器高中低全系列包括 RTO,RTE,RTM,HMO 您可以根据您的测试需求和期望价位来选购,总有一款适合您。

网友C:
R&S公司的RTE/O系列示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是什么样的?

专家回复:RTO示波器是一款主流的高端示波器,带宽分别有600M,1G,2G和4G,采样率最高支持20G/S,存储深度标配为20M每通道,单通道可以复用到80M。RTE示波器为RTO经济型示波器,区别在于采样率为5G/S,存储深度为10M每通道,单通道复用到40M,波形捕获率为业内最高,最高可以达到1000,000wfms/s。

网友C:
RTO系列示波器采样率可以达到多少?

专家回复:RTO示波器实时采样率最高到20GSa/s,等效采样率可达4TSa/s

网友C:
哈哈!好前卫哦!艺术化?

专家回复:是的,R&S示波器产品的宗旨就是“示波器的艺术”,对每一款产品做到精益求精

网友C:
R&S的示波器在价格上和安捷伦、泰克、力科相比怎么样?

专家回复:示波器可以分为产线测试和研发测试,同时由于功能的不同涉及的配置也会对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方便的话希望您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销售人员会和您联系,确定需求后就可以提供完整的价格给您。

网友C:
我平时测得波形,频率最多都不超50MHz,那么我是不是买个50M带宽得示波器就够用了呢?

专家回复:您50M的频率是指正弦波还是方波呢?不同的波形测试,在选择带宽时是不一样的。同时还需要关注信号的上升沿时间来决定示波器带宽。针对您50M的信号频率,一般建议您选择350M带宽的示波器是可以够用的,谢谢

网友C:
示波器能否进行滤波处理?

专家回复:可以,R&S示波器除了像常规示波器那样做模拟20/200MHz低通滤波外,还可以对捕获的数字信号进行数字低通滤波,截止频率从10KHz到1GHz,多档位可调。

网友C:
如对PWM波进行低通滤波?

专家回复:示波器分为两个滤波器,一个为模拟滤波器,还有一个就是数字滤波器,您可以自由选择滤波器对PWM滤波,谢谢

网友C:
在屏幕最上面一行的快捷键在按键区是否都有对应的操作按键?

专家回复:屏幕最上方的快捷键在示波器右边硬按键区都有对应的功能按键,例如说cursor,mask,meas等等,功能都是一样的,您可以自由选择。

网友C:
请问示波器的波形更新率为什么很重要?

专家回复:示波器不可避免的会有示波器盲区,因此为了捕获更多信号,需要减小示波器盲区,那么波形捕获率(也就是您说的波形更新率)就会提高。也即是说波形捕获率越高,捕获到信号就越多,捕获到异常信号的可能性就越大,花的时间就越少。

网友C:
请问示波器指标中的带宽如何理解呢?

专家回复:示波器带宽通常是指模拟带宽,也就是示波器前端模拟放大器的截止带宽。 示波器带宽直接决定示波器所能测量的最高频率信号!

网友C:
带宽一定了,采样频率大小还有用么?

专家回复:现代示波器所使用的ADC,主要作用是连续信号的数字化(即模/数转化)。 一般把从连续信号到离散信号的过程叫采样(sampling)。通过采样等时间间隔波形的电压幅值,并把该电压转化为用八位二进制代码表示的数字信息,这就是数字示波器的采样。采样电压之间的时间间隔越小(即采样频率越大),那么重建出来的波形就越接近原始信号。

网友C:
波形捕获率业界最高能达到多少了?

专家回复:R&S示波器的波形捕获率业界最高,可以做到1000,000wfms/s,在ultra segment模式下可以达到2500,000wfms/s.

网友C:
现代示波器和老示波器有什么区别?

专家回复:现代示波器/老示波器是我们的俗称,示波器不能依次来划分等级。如果要分类的话,可以把示波器分为现代数字示波器和以前传统的模拟示波器。二者在工作原理上区别很大。数字示波器主要是利用高速采样量化原理,将采集到的模拟电信号量化为数字信号并处理。模拟示波器则利用阴极射线管发射的电子轰击荧光屏的原理使模拟电信号显示,它的触发及测量分析能力有限,且带宽较低。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都是数字示波器。

网友C:
关于模板测试,我们可以调用协议里的眼图模板吗?

专家回复:关于眼图模板,您可以根据您的测试需要,自由设置。在RTO示波器上可以自由画出8个任意形状的模板供您测试,当然您也可以根据协议模板要求自定义模板,并可以保存下来供下次调用测试,比如说菱形,六边形,八边形等等。

网友C:
目前的R&S的示波器支持那些串行总线的触发和解码?

专家回复:R&S的RTO/E示波器支持常见的串行总线的触发和解码功能,包括I2C、SPI、UART、Can、LIN和I2S/LJ/RJ/TDM等。如果需要Flexray总线的相关功能,请选择RTO系列示波器。

网友C:
示波器模板测试时,快速捕获异常信号时,是否捕获到的违规信号跟我当前屏幕看到的信号一样?

专家回复:示波器在做快速模板测试时,对于发现违规的信号可以停止捕获,也可以将违规信号保存下来供后续分析,正因为示波器的高波形捕获率,在碰到连续多个违规波形信号时,将尽可能多的将违规波形保存下来供处理分析,因此也会出现当前屏幕捕获到的违规信号与保存下来信号不一致的现象,保存下来的信号肯定是违规信号。

网友C:
据了解RTO/E示波器开机后就可以直接进入测试状态,而其他家示波器需要开机一段时间后才能开始测试,这是什么原因?

专家回复:这是R&S公司示波器的优势之一。示波器在开机boot和初始化过程中,会有自动校准功能,是基于示波器内部的温度补偿原理校正不同温度下示波器的测试参数补偿,因此不需要开机一段时间后才可以测试。而其他示波器,因不具备这样的温度自补偿功能,所以要等到示波器温度达到示波器正常工作的温度时才能开始测试,否则测试精度会大大下降。

网友C:
RTO/E的快速测量QuickMeas功能是做什么用的?

专家回复:RTO/E的屏幕最上方有个带秒表的游标卡尺图标快捷键就是QuickMeas的功能,打开快捷开启快速测量功能。示波器将自动开启与波形相关的共8种参数的自动测量值,这8个参数测试是可以任意选择调换,并且将他保存下来供后续调用。该功能对快速的波形参数测试非常有价值。

网友C:
RTO目前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

专家回复:模拟总线显示功能是RTO示波器提供的一种特殊的并行总线数据显示方式。他能够支持最大的输入频率400M,采样率可以达到5G/S,而且每通道的存储深度可以达到200Mpts,捕获率达到200,000wfms/s,可以捕获更多的波形,测试精度更高。在MSO总线测试时,具有类似于向导性操作设置,可以方便您设置完总线测试及trigger部分测试,加上decode功能可以在线看到解码结果和以表格形式展现的测试解码结果,可以更清楚的分析测试结果。

网友C:
示波器高波形捕获率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对测试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专家回复:示波器不可避免的会有示波器盲区,因此为了捕获更多信号,需要减小示波器盲区,那么波形捕获率就会提高,也即是说波形捕获率越高,捕获到信号就越多,捕获到异常信号的可能性就越大,花的时间就越少。影响波形捕获率的因素,归根到底就是影响示波器处理的这段时间,比如说示波器存储,处理的波形样点数,示波器测量数据处理,额外测量等等都会影响波形捕获率。

网友C:
经济实惠吗

专家回复:R&S示波器主要为产线测试和研发测试,同时由于功能的不同涉及的配置也会对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方便的话希望您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销售人员会和您联系,确定需求后就可以提供完整的价格给您。

网友C:
关于USB或者以太网向导性测试,是否可以生成测试报告分析?

专家回复:关于USB或者以太网以及broad reach等测试,都会有向导性测试指导帮助您一步一步地去执行操作,并且在每一个操作步骤上会有一个当前图片说明当前示波器的测试波形是否有误,便于及早的发现问题,在测试结束后,会自动生成测试报告,报告形式可以有PDF,html,jpg等格式供您选择,生成的报告也可以用于您后续分析。

网友C:
采样率?

专家回复:现代示波器所使用的ADC,主要作用是连续信号的数字化(即模/数转化)。 一般把从连续信号到离散信号的过程叫采样(sampling)。通过采样等时间间隔波形的电压幅值,并把该电压转化为用八位二进制代码表示的数字信息,这就是数字示波器的采样。采样电压之间的时间间隔越小(即采样频率越大),那么重建出来的波形就越接近原始信号。

网友C:
除了眼图模板,还有提供哪些测试模板?

专家回复:除了自定义眼图模板,R&S还提供一些常用的通信信号的标准模板,如常见以太网信号、USB2.0、MIPI等

网友C:
主讲人讲得很好呢?比喻很形象,深入浅出。

专家回复:谢谢!欢迎您多提问题, 我们共同讨论学习。

网友C:
请问RTO系统示波器可操作性怎么样?

专家回复:与传统示波器一样,RTO示波器的按键布局大致相同,很容易上手。除此之外,它配备了触摸屏,使用SmartGrid智能网格操作界面,用户可对波形随意拖拽放置。常用的功能被设置为快捷工具图标,放置于屏幕最上方,只需简单两次点击即可完成常用操作

网友C:
示波器的盲区会影响到测量结果么?

专家回复:会影响测试结果。示波器不可避免的会存在盲区,目前示波器厂家一直在追求的高捕获率,其实就是尽量缩短示波器的盲区,减小这种影响。谢谢

网友C:
RTO示波器能捕捉到的最小毛刺是多少?

专家回复:基于强大的数字触发系统,可以捕获到50ps的毛刺

网友C:
快速测量会不会增加信号毛刺?

专家回复:快速测量,提升了信号的测试效率。对信号本身没有影响

网友C:
示波器的指标有哪些?

专家回复:示波器三大指标为带宽,采样率和存储深度。现在波形捕获率也越来越多的获得示波器厂家和用户的关注!

网友C:
R&S有专门针对快速测试的示波器吗?

专家回复:R&S示波器上配备了一键测量(Quick Meas)功能,只需一次按键,即可得到用户常用的9大参数。100万次/秒的波形捕获率可以针对MASK、Jitter等进行快速测量分析

网友C:
一键测试可以保存多少种方案?

专家回复:不同产品的一键测试所支持的最多测量种类不同,一般可达至少8个参数

网友C:
RS示波器导出文件格式为?

专家回复:支持CSV/BIN/XML等格式

网友C:
请问模板测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专家回复:用户可以自己定义模板区间,当有违规波形碰到模板,示波器会根据用户设置做出如下动作,如:停止,告警,打印波形,保存波形文件等等

网友C:
请问R&S示波器最近有市场活动吗?想有机会亲身体验下R&S高大上的示波器。

专家回复:非常感谢您对罗德与施瓦茨的关注,2014年R&S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将举办500场客户端的交流会,我们强调测试测量知识与经验的分享与交流,而不是信息的简单传递。请您拨打示波器测试测量专家热线400-065-0339,或通过邮箱oscilloscope.china@rohde-schwarz.com报名参加。

网友C:
还想请教一下,示波器选型主要有哪些方面需要考虑的?

专家回复:主要被测波形的特征,先合理选择示波器带宽、采样率和存储深度,以及探头。再根据其他需求,再选择其他功能选件,如:总线的触发和解码,一致性测试方案等等

网友C:
RTO示波器怎样做到开机直接进入测试状态?

专家回复:这是R&S公司示波器的优势之一。示波器在开机boot和初始化过程中,会有自动校准功能,是基于示波器内部的温度补偿原理校正不同温度下示波器的测试参数补偿,因此不需要开机一段时间后才可以测试。而其他示波器,因不具备这样的温度自补偿功能,所以要等到示波器温度达到示波器正常工作的温度时才能开始测试,否则测试精度会大大下降。

网友C:
示波器指标中的带宽怎么理解?

专家回复:示波器带宽通常是指模拟带宽,也就是示波器前端模拟放大器的截止带宽。 示波器带宽直接决定示波器所能测量的最高频率信号!

网友C:
RTO示波器的捕获率为何比其他品牌的高那么多?

专家回复:因为示波器内部有专门的硬件加速处理芯片,专门做数据处理,硬件处理速度是要远远快于软件处理速度的,所以就减少了示波器盲区时间,而波形捕获率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盲区时间太长,有这方面优势,那么他的波形捕获率就非常高,为业内最高,谢谢

网友C:
RTO示波器的性价比如何?

专家回复:RTO示波器与市场内同等产品相比,价格在相同水平,性能更优异!具体产品价格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

网友C:
R&S RTO示波器

专家回复:请将问题具体化,谢谢!

网友C:
R&S RTO示波器带宽有多少?

专家回复:RTO系列有600M、1GHz、2GHz,4GHz可供选择。

网友C:
R&S RTO示波器有多少通道?最大采样率能达到多少?

专家回复:RTO示波器最多有四个模拟通道。RTO1044的最大采样率可以到20GSa/S

网友C:
怎样用示波器测试差分信号?

专家回复:一般直接用差分探头即可。当然,也可以用两个单端探头,测试差分信号的两端,然后在示波器的数学运算里,点击“-”操作即可

网友C:
RTO示波器需要DSP修正吗?

专家回复:RTO使用数字触发技术,抖动极低,不需要DSP修正。

网友C:
有实时FFT功能?

专家回复:如果您对示波器FFT功能更感兴趣,请您关注R&S公司RTO系列示波器,独特的硬件FFT,会让您有不一样的体验

网友C:
存储深度可大多少?

专家回复:目前最高可扩展为800MSa

网友C:
罗德施瓦茨产品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在哪里,是硬件独家秘制还是软件行内领先?

专家回复:R&S的产品一直是以高品质和高性能著称的,之前的RF和通信产品占领业界顶级高端地位。示波器产品我们的定位在最广泛的用户群,从100MHz到4GHz,价格也和市场内的其他国际品牌一致,普通用户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C:
RTO示波器的带宽是多少?

专家回复:RTO系列有600M、1GHz、2GHz,4GHz可供选择。

网友D:
有触发功能不

专家回复:有触发功能,而且是业内首次将数字触发功能运用在示波器上的,相比于模拟触发,触发抖动更小,最小可以达到500fs,触发灵敏度更高,可以触发到50ps的毛刺信号

网友C:
最小量程为多小哦

专家回复:一般模式下1mV/div,在HD模式下可达500uV/div

网友E:
测试小信号,需要注意什么?对探头有何要求?

专家回复:小信号测试时, 1.需要注意探头接地,避免引入过多噪声, 2.示波器带宽根据测试信号做相应选择 3.垂直量程的选择,保证最小ADC量化误差 4,信号要过采样 等等 谢谢

网友C:
价格如何?

专家回复:R&S示波器分为产线测试和研发测试,同时由于功能的不同涉及的配置也会对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方便的话希望您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销售人员会和您联系,确定需求后就可以提供完整的价格给您

网友C:
示波器的垂直灵敏度是多大

专家回复:示波器的垂直灵敏度一般最小至1mV/div,在HD模式下可达500uV/div 50欧姆耦合下:1mV/div-10V/div 1M欧姆耦合下:1mV/div-1V/div

网友F:
想买示波器,做视频显示用的,500M带宽够吗

网友F:
接收蓝光DVD的HDMI信号

网友F:
其他还有什么参数需要考虑的

网友G:
对每个提问都回答,服务太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