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信号继电器有哪些作用?

楼主(2014-11-24):
其实信号继电器就是是为某些装置或器件所处的状态给出明显信号的一种继电器。是信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作为继电式信号系统的核心部件,还是作为电子式或计算机式信号系统的接口部件,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楼主: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信号继电器的作用:

1. 信号继电器可以综合信号

例如,当多个控制信号按规定的形式输入多绕组继电器时,经过比较综合,达到预定的控制效果。

楼主:
2. 信号继电器具有自动、遥控、监测的作用

例如,自动装置上的继电器与其他电器一起,可以组成程序控制线路,从而实现自动化运行。

楼主:
3. 信号继电器可以扩大控制范围

例如,多触点继电器控制信号达到某一定值时,可以按触点组的不同形式,同时换接、开断、接通多路电路。

楼主:
4. 信号继电器可以放大

例如,灵敏型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等,用一个很微小的控制量,可以控制很大功率的电路。

网友A:
有专门的信号继电器呢,还有高频的继电器,触点可以过上G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信号继电器呢,还有高频的继电器,触点可以过上G的信号;
...

同意,这次用的就是需要通过以太网的继电器,游总有什么推荐没有,通过以太网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意,这次用的就是需要通过以太网的继电器,游总有什么推荐没有,通过以太网需要注意什么呢 ...

具体不熟悉了;
你找OKITA,PICKERING的代理问问,他们会帮你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不熟悉了;
你找OKITA,PICKERING的代理问问,他们会帮你选;

恩恩,谢谢游总啦

网友B:
这个主要是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的比较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