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芯片工作频率不稳定如何解决?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调试一个开关电源,发现本来我的IPD工作频率规格值是100kHz,但是测出来有时候是100KHz,有时候是50kHz,有时候竟然是25kHz,总之就是IPD的mosfet有时候打开有时候不打开,这是怎么回事,拜托指点。回路图因为没在手上,明天补上,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请指点一下,跪谢~

~~

网友A(2014-11-24):
负载轻,有些周期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轻,有些周期跳掉了?

是的,现在还没有加负载。现在每路输出只有10~20mA的假负载,实际设计值是几百mA。
但即便是这样,正常吗?需要处理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还没有加负载。现在每路输出只有10~20mA的假负载,实际设计值是几百mA。
但即便是这样,正常 ...

开关电源管理IC一般有Burst Mode功能或者叫Skip cycle Mode
但是你这波形不像是Skip cycle,具体你看一下规格书,
你可以尝试加大负载看波形。

网友B:
频率随负载大小“脉动”!…李连杰是这样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管理IC一般有Burst Mode功能或者叫Skip cycle Mode
但是你这波形不像是Skip cycle,具体你看一下 ...

亲~一看你就特在行,帮我看看我的电路图有啥大的毛病没?

负载变大后,频率变得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
不正常的时候伴有啸叫,正常的时候就没有啸叫了。
请问这是反馈没有调好吗?还是变压器本身的原因?
另外,频率稳定的时候,后面的震荡也只有三四个,而初期不稳定的时候,后面来回震荡好多次,这是不是也导致了频率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B:
电路中某个器件有问题!…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某个器件有问题!…查!…

目测是由哪类元件导致的?二极管?滤波电容?
像是工作点不稳定,低频貌似震荡了是吧?

网友B:
从时好时坏来看:有接触不良嫌疑、或某个器件热稳定性差…
  目测不是办法、用表测量、特别是在啸叫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时好时坏来看:有接触不良嫌疑、或某个器件热稳定性差…
  目测不是办法、用表测量、特别是在啸叫时… ...

各位仁兄~大家好!!!
周五换了个变压器,发现有点变化,现象如下,
1.  100V输入时,周期是稳定了,但是占空比不稳定。
2.  220V输入时,周期稳定了,占空比也稳定了;用示波器探头测IPD的漏极D啸叫就停止,探头拿掉的话,啸叫就发生。
3.  另外,在上电过程和断电过程还是有啸叫的声音,探头在不在都有啸叫~~
针对以上现象,各位可有良策?

网友B:
查吸收回路…换电解电容!…400V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仁兄~大家好!!!
周五换了个变压器,发现有点变化,现象如下,
1.  100V输入时,周期是稳定了,但 ...

啸叫一般是感性器件

批量生产浸漆应该可以处理掉一部分

调节环路的稳定性说不定也可以解决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