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BS83B16A-3 触摸带I2C通讯程序

楼主(2014-11-24):
求助, 合泰BS83B16A-3 触摸带I2C通讯程序, 调了2天没通,烦死了,

哪位大哥能给我参考下么。

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找官方问问
或者根据datasheet中的时序图,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着波形对比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 I2C总线应用系统设计 235页 9.5M 清晰书签版 ◆〓
〓◆ 单片机典型模块设计实例导航 106.8M ...

哇,这么多资料,谢谢T叔。我研究研究。。。。

网友C(2015-06-17):
合泰BS83B16A-3 触摸带I2C通讯程序  这个搞定了吗?  我也调了 几天没调出来

网友D:
这个芯片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有一个脚是用来选择I2C通讯还是直接输出电平的

网友E(2016-01-13):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有一个脚是用来选择I2C通讯还是直接输出电平的

请问是哪个引脚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哪个引脚呢

最好找供应商要原理图,这系列触摸芯片是合泰可编程芯片,出厂的时候就是个裸片,有可能是供应商自己的工程师编写的代码,官网的的数据手册可能对不上。我最近也拿过BS83B16A-3,但是还没有用,用过他们家的BS83B12A-3 .当时也是找供应商才解决的。

网友F(2016-12-01):
芯片默认有休眠功能,休眠的时候,I2C也去睡觉去了。。。。。

网友G(2017-02-25):
引用 网友F:
芯片默认有休眠功能,休眠的时候,I2C也去睡觉去了。。。。。

大神,怎么解决休眠呢?我用按了,似乎也没反应....

网友H:
用STM32 I2C调的 调了半天 最后发现地址不是0x50,因为给的是7比特地址 所以设备地址是0xA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大神,怎么解决休眠呢?我用按了,似乎也没反应....

我也遇到与你相同的问题,也浏览了这个帖子 现在刚调通 分享给你吧
http://blog.csdn.net/beep_/article/details/61423951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与你相同的问题,也浏览了这个帖子 现在刚调通 分享给你吧
http://blog.csdn.net/beep_/article/ ...

多谢,已经调通了

网友I(2017-05-11):
引用 网友G:
多谢,已经调通了

我用方式是软件模拟IIC;基本通信已经通了;但是现在触摸返回的值,经常不对;比如你触摸KEY6就可能返回KEY5,以及KEY7倍触摸的值;误触发的现象很严重;触发的门槛值我也修改过几次,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我用方式是软件模拟IIC;基本通信已经通了;但是现在触摸返回的值,经常不对;比如你触摸KEY6就可能返回K ...

在按键返回值分析这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我目前分析的思路是;指允许一次一个按键被触摸;利用switch慢慢筛选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用方式是软件模拟IIC;基本通信已经通了;但是现在触摸返回的值,经常不对;比如你触摸KEY6就可能返回K ...

也可能触摸面板+灵敏度双重问题

网友I(2017-06-13):
引用 网友H:
也可能触摸面板+灵敏度双重问题

我后面查出来就板子layout 的问题;调整之后,正常了;但是貌似按照手册 的调整寄存器值的方式,貌似一直写入失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后面查出来就板子layout 的问题;调整之后,正常了;但是貌似按照手册 的调整寄存器值的方式,貌似一直 ...

他的写入好像是一次18个字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他的写入好像是一次18个字节。

22个字节,还有校验和

网友J(2017-07-20):
引用 网友G:
多谢,已经调通了

大神,代码能发来参考一下嘛?多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大神,代码能发来参考一下嘛?多谢了!!!

出差,一直没上论坛,你现在还没调通?

网友(2018-05-03):
引用 网友G:
出差,一直没上论坛,你现在还没调通?

可以发代码来学习一下吗?邮箱haommfx@foxmail.com,感激不尽

网友K(2018-06-22):
引用 网友D:
最好找供应商要原理图,这系列触摸芯片是合泰可编程芯片,出厂的时候就是个裸片,有可能是供应商自己的工 ...

用的是BS83B12A-3和STM32通信吗?能提供下方法或代码吗,谢谢哦

网友L(2018-07-25):
用的是BS83B16A-3, 16键,调试读取数据不对,可以发代码来学习一下吗?邮箱768408923@qq.com,感激不尽

网友M:
最近在调试BS83B16A-3   I2C,可以发代码来学习一下吗?邮箱715223181@qq.com感激不尽

网友N(2018-09-27):
最近在调试BS83B16A-3   I2C,可以发代码来学习一下吗?邮箱240747760@qq.com感激不尽

网友O(2018-11-18):
最近再调STM32与BS83B12A-3 IIC通信,朋友可以发一下代码学习一下不?邮箱409341755@qq.com。感激不尽

网友P(2019-09-21):
楼主可以正常写吗,我调了可以读,但是写不了数据

大神,调试通了吗?我也在搞这个触摸芯片BS83B16A-3,能发下代码学习下吗,谢谢。邮箱421986296@qq.com

网友Q(2020-02-23):
引用 网友M:
最近在调试BS83B16A-3   I2C,可以发代码来学习一下吗?邮箱感激不尽

这个芯片都是调试通了吗?能发一下代码学习下吗?最近我也在搞这,谢谢。邮箱42198629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