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秀出我的Atmel设计方案】+ Atmel(AT89C52) 料位监测

楼主(2014-11-24):
十年前做的项目,需要测量传感器输出信号中的脉冲个数,利用个数来反映煤灰的量多少。信号和处理端进行了光隔离,利用6N137来实现,同时利用8254芯片来计某个时间段内的脉冲总个数。根据用户设计的门限值来控制继电器输出。
原理图:

MCU:

时基电路:

LCD显示电路:

译码电路:

LED控制电路:

键盘扫描电路:

信号输入电路:

RS485接口电路:

继电器控制电路:

看门狗电路:

PCB layout:

楼主:
自己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不错

比较老的设计了。现在都用32位处理器了。

楼主:
这个板子光代码就几千行,参数设置之类的多的很。

楼主:
被盖章了。好激动啊。

网友B:
楼主,你这种测量料位的仪表是什么原理的???详细说说了,让大家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种测量料位的仪表是什么原理的???详细说说了,让大家学习下。 ...

光电原理,不外乎一些常用的方法,网上搜搜就可以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顶一个!!

谢谢了。仍需努力。

楼主:
将料位数据转换成脉冲个数,通过计数来反应料位的在灰斗里的百分比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牛,赞一个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   学习下

方案比较老,现在都升级到32位嵌入式系统和无线通讯了。

网友E:
M0+wifi 感觉性价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M0+wifi 感觉性价比不错

处理器上到32位了。但是无线通信只针对系统参数设置,毕竟设备是安装到有一定高度的地方(5米左右),是不方便随时靠近的。

网友F:
从硬件到软件我希望我也能整一个出来。最近我看上电子钟了,我决定整一个。最好毕业前能设计出来送给我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