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FSR压力传感器信号放大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24):
在淘宝上买了个传感器就是这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要对这个传感器进行信号放大输出0-10v的电压,主要是这个传感器在<100g的时候变化很大并且不是我需要的,怎么能在电桥中解决这个问题呢?另外求推荐仪表运放

网友A:
手册上不是给电路了么,选择在范围内的放大倍数,再考虑下工作频率,在TI的选型表中输入参数即可

网友A:
话说放大到10V,你不用MCU读取么。。。怎么读呀

网友B:
简单地说, 就是调零.如果是软件来测量的, 那么这个很好办, 把 "零误差" 记录下来, 以后的测量值减去这个 零误差就是了.
如果只想在电桥上做手脚, 那就麻烦多了, 当然, 在运放上处理, 会容易一下, 直接在输入信号加入一个偏置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放大到10V,你不用MCU读取么。。。怎么读呀

我用的特殊的研华的模块。。。。。自动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地说, 就是调零.如果是软件来测量的, 那么这个很好办, 把 "零误差" 记录下来, 以后的测量值减去这个 零 ...

谢谢,感觉运放偏置确实不错,我考虑一下怎么实现,然后就结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