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继电器的触点的构成a,b,c,1a1b等的含义

楼主(2014-11-24):
触点含义:触点回路的结构以及触点数。以1a,1b,2a,2b,1a1b,1c,2c等表示。

楼主:
a触点:线圈上没有施加电压时保持常开状态的触点类型。常称为NO触点(Normal Open),常开触点,MAKE触点。

楼主:
b触点:线圈上没有施加电压时保持常闭状态的触点类型。常称为NC触点(Normal Close),常闭触点,BREAK触点。

楼主:
c触点:同时具备a触点和b触点的特征,能自由切换两种回路的触点类型。也称为转换触点类型。

楼主:
1a1b触点:同时含有a触点和b触点,可以独立的自由切换。

楼主:
以上几种触点的示意图如下:注意c触点和1a1b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几种触点的示意图如下:注意c触点和1a1b的区别

这个图示的介绍的比较直接的啊。。

网友B(2015-08-19):
楼上几位的介绍非常不错的,关于继电器的各触点的说明解释很恰当。

网友C(2015-12-24):
引用 楼主:
以上几种触点的示意图如下:注意c触点和1a1b的区别

在什么场合下需要使用c触点的继电器,比如控制电机的启停,用a触点好还是c触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什么场合下需要使用c触点的继电器,比如控制电机的启停,用a触点好还是c触点好? ...

应该是根据你电路需要的状态来决定的。只要电流和切换速度符合你的要求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根据你电路需要的状态来决定的。只要电流和切换速度符合你的要求就好了。 ...

3Q

网友D(2016-01-28):
简单明白,学习了

网友E:
图很给力,收藏了

网友F(2016-04-10):
lz,帖子很好,很及时。

网友G(2017-07-08):
很直观,,很好,,谢谢。

网友H(2017-09-17):
简单明了,谢谢楼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