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乐器接调音台所使用的"DI盒"的电路原理!

楼主(2014-11-24):
鄙人玩音乐,经常听到一些乐手说一些乐器上台不要直接接调音台,要在中间加一级DI盒(阻抗匹配)。因为电吉他,贝斯,电鼓等乐器的输出实际都为高阻输出,输出能力很弱。
一、信号的平衡传输
平衡传输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音频信号传输方式。它是利用相位抵消的原理将音频信号传输过程中所受的其他干扰降至最低。它需要并列的三根导线来实现,即 接地、热端、冷端。所以平衡输入、输出插件必须具有3个脚位,如卡农或大三芯插件(如图)。传输线当然也得是2芯1屏蔽层的线,由于热端信号线和冷端信号线在同一屏蔽层内相对距离很近,所以在传输过程中受到的其他干扰信号也几乎相同。然而被传输的热端信号和冷端信号的相位却相反(如图),所以在下一级设备的输入端把热端信号和冷端信号相减,相同的干扰信号被抵消,被传输信号由于相位相反而不会损失。所以在专业的场合和传输距离比较远的时候通常使用平衡传输方法。

二、信号的非平衡传输
非平衡传输只有两个端子信号端与接地端,在要求不高和近距离信号传输的场合使用,如家庭音响系统。这种连接也常用于电子乐器、电吉他等设备。
三、阻抗匹配
匹配阻抗,是通过一定的设备或技术将相连接的两个设备间的信号类型匹配。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般调音台的平衡输入端(卡农接口)是为输入阻抗 600 ohm 的动圈话筒设计的,而电吉他的输出阻抗却在 100K ohm 以上,因此想要实现电吉他信号使用平衡传输方式输入调音台的话,那么就要通过一个DI盒来将电吉他的高阻信号转化为适合调音台平衡输入端的低阻信号,实现相连接的两个设备之间的阻抗匹配。注意:匹配阻抗只考虑相连接的两个设备间的匹配,假如电吉他后接了效果器以后,那么考虑的就是效果器的输出阻抗和调音台输入阻抗的匹配问题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所谓的DI盒,是不是只要加个运放的跟随器就OK啦??不就是阻抗匹配吗?

楼主:
是不是只要加个运放的跟随器就OK啦??

网友A:
你顶楼里不是写了么?非平衡-->平衡。这才是最主要的,其他的都是后来根据需要加入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