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压敏电阻的作用与选型

楼主(2014-11-24):
在开关电源的应用中会经常用到压敏电阻这个元件,它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
压敏电阻的作用: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的两极间,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防护;
主要应用场合:过电压保护场合,防雷、抑制浪涌电流、吸收尖峰等;
参数:压敏电压、通流量、相应时间等,压敏电阻的相应时间是ns级,比气体放电管快,但是比TVS管慢;
压敏电阻的选型:通常根据压敏电压和通流量进行选择;
压敏电阻虽然能吸收很大的浪涌,但是不能承受毫安以上的持续电流,因此标称压敏电压为V1mA时的值;
通常压敏电压的选择可以参考:V1mA=电压波动系数*电压/(压敏误差*老化系数);
压敏电阻通常采用氧化锌颗粒烧制而成,通流量的大小直接跟压敏电阻的体积成正比,例如:10D、14D、20D等;
了解了压敏电阻的参数与选型,相信您对压敏电阻使用会更加顺畅。

网友A:
特别指出对于压敏电阻压敏电压的选择标准是要高于供电电压,在能够满足可以保护需要保护器件的的同时,尽可能选择压敏电压高的压敏电阻,这样不仅可以保护器件,也能提高压敏电阻的使用寿命。
选用时还必须注意:
(1)必须保证在电压波动最大时,连续工作电压也不会超过最大允许值,否则将缩短压敏电阻的使用寿命;
(2)在电源线与大地间使用压敏电阻时,有时由于接地不良而使线与地之间电压上升,所以通常采用比线与线间使用场合更高标称电压的压敏电阻器。

网友B:
压敏电阻是不是通流量越大越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是不是通流量越大越好呢?

压敏电阻的通流符合电路设计就行,产品越大就越贵,浪费资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指出对于压敏电阻压敏电压的选择标准是要高于供电电压,在能够满足可以保护需要保护器件的的同时,尽可 ...

压敏电阻会因压敏电压的存在不断的老化过程中,选择适合的规格参数是保证电阻本身寿命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敏电阻的通流符合电路设计就行,产品越大就越贵,浪费资源啊!

通流量越大的压敏电阻效果当然也好,但也要考虑实际的成本与体积要求

网友D:
怎么选择通流量性价比才是最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流量越大的压敏电阻效果当然也好,但也要考虑实际的成本与体积要求

一般220V输入的场合选择471KD14的够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特别指出对于压敏电阻压敏电压的选择标准是要高于供电电压,在能够满足可以保护需要保护器件的的同时,尽可 ...

好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压敏电阻的通流符合电路设计就行,产品越大就越贵,浪费资源啊!

主要是体积有点受不了

网友E:
对于低电压的直流电源,压敏电阻应该如何使用呢?
比如:输入电压24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低电压的直流电源,压敏电阻应该如何使用呢?
比如:输入电压24V

低电压的直流电源,就不太建议使用压敏电阻了,可以直接使用TVS管。24V输入,选择30多V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低电压的直流电源,就不太建议使用压敏电阻了,可以直接使用TVS管。24V输入,选择30多V就可以了。 ...

现在使用的就是TVS管,价格不菲,一片得要5元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对于低电压的直流电源,压敏电阻应该如何使用呢?
比如:输入电压24V

24V输入端采用压敏电阻从成本和性能考量是非常不错的。推荐选型:CNR-10D390K。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4V输入端采用压敏电阻从成本和性能考量是非常不错的。推荐选型:CNR-10D390K。

...

Thank you

网友F(2014-12-28):
压敏电阻还怎没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