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於TI手表EZ430連線問題

楼主(2014-11-24):
各位前輩好:

小女我剛購買一只二手的TI Chronos-EZ430,但我發現在與PC連線上出現了一個問題,我將手錶按#鍵至ACC後再按下Down鍵,手表LCD螢幕會全亮後死機,按任意鍵會回到最初設置,實際測試的影片無法在此附上,但正常應該會是出現無線symbol在閃爍,還請各位前輩指點!
謝謝~~

网友A:
我的使用没有这问题,不知道你的卖家是不是烧写上自己修改过的固件了。建议先刷新下官方的固件试试。
eZ430-Chronos Development Tool User's Guide:http://www.ti.com/cn/lit/pdf/slau292

网友B:
楼上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使用没有这问题,不知道你的卖家是不是烧写上自己修改过的固件了。建议先刷新下官方的固件试试。
eZ43 ...

謝謝您的回覆, 想請問刷新固件是指操作手冊(您附的連結)哪一頁呢? 我只看到p51頁有相似的東西, 但不確定如何使用.

网友C:
这个没用过的,也不是很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使用没有这问题,不知道你的卖家是不是烧写上自己修改过的固件了。建议先刷新下官方的固件试试。
eZ43 ...

我的RF天線為藍色長度為1.8cm,故推估為433 Hz版本(但不知如何確定有無受限CCS 内核版本), 我參照手冊p51. 使用Code Composer Studio™ 5.4.0做操作,.在步驟8. 並未找到"前往Target > Debug Active > Debug Active Project来启动调试器" ,故改為"Debug Configurations >Target >  Download Options 中之Erase Options 勾選 Erase main memory only。
但這樣的步驟仍無法改善

网友D:
前排占位支持了,嘿嘿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dirtwillfly  尚未解決:"(

网友B:
送你一篇中文版的手册,这个应该更方便看。可能版本比英文版的要老一些,但只有几个小部分有差异。
建议先从官网下在软件工具,重新烧写官方提供的固件,官方有编译好的固件。
如果还解决不了,可以在这里回复 ,或者加我QQ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