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继续扯继电器的动作机能,单稳态,单线圈,双线圈的概念

楼主(2014-11-24):
无极性Relay:由电磁石和触点构成,线圈管教没有极性(+,-)。

楼主:
有极性Relay:在继电器内部采用永久性磁石,电磁石和永久性磁石相互作用,提高了磁石的工作效率。在线圈的管教标示+,-两级,一般叫做有极性Relay。具有高效率,比无极Relay体积小,并节省功耗的优点。

楼主:
自保持Relay:是一种能保持动作状态的继电器。一旦使其动作开始,即时关闭对线圈的电流输入,在不施加释放电压前始终保持动作状态,有单线圈或者双线圈两种类型。

楼主:
单稳态RELAY:线圈上有电流通过时ON,没有电流通过时OFF的继电器。
/*******************************/
单边稳态型继电器线圈通电则继电器置位,线圈断电则复位.
/*******************************/
单边稳态型继电器线圈通电则继电器触点闭合,线圈断电则触点断开。

楼主:
单线圈自保持型:只有一个线圈,如果加载正负两极的信号,将会进行置位和复位的动作。
/******************************/
单线圈自保持型:单线圈自保持型继电器有自保持结构,在线圈上输入一个正向脉冲后继电器就保持置位状态,输入反向脉冲继电器就复位了.
/*******************************/
线圈通电后,触点闭合,断电后触点继续闭合,线圈反向通电后,触点断开。(只能用DC信号来控制线圈)

楼主:
双线圈自保持型:置位线圈和复位线圈两个线圈构成的自保持结构继电器。
/********************************************************/
线圈A通电后,触点闭合,线圈A断电,触点继续闭合,线圈B通电,触点断开,线圈B断电,触点继续保持断开。(可以使用AC/DC信号来控制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