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简易电子秤(MSP430F149)

楼主(2014-11-24):
之前用MSP430F149单片机做了一个简易电子秤,整体电路图如下:

MSP430单片机最小系统使用的是8M的无源晶振,最小系统电路图:

该系统采用的是USB-BSL的下载方式,BSL的下载方式优点是价格便宜,连接方式简单,仅需要4根信号线+1根地线即可完成下载,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调试不方便,一般采用串口调试的方法来调试程序代码。BSL连接端口:

电源输入,本电源输入采用了外接USB电路的形式,使用AMS1117-3.3V稳压:

矩阵键盘用于输入单价等参数,本系统使用的是4X3的矩阵键盘。矩阵键盘连接如下图:

显示电路采用了1602这么一个常规液晶,连接电路如下:

传感器采用了高精度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可以测量0-10KG;采用电子秤专用模拟/数字(A/D)转换器芯片hx711对传感器信号进行调理转换,HX711采用了海芯科技集成电路专利技术,是一款专为高精度电子秤而设计的24 A/D 转换器芯片。

实物的最终效果如下:

买的架子设计得有点丑,请大家忽略哈,正常的应该是上边的板能遮住下面的板。

请问是如何把单片机接收的数字量信息转换为重量的

网友A:
不错。
不过实际用的电子秤是不敢用F149这么高级的货色:P

网友B:
卖的啥?
500块钱1千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屌爆了!!!!!!!!!!!!

: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谢谢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不过实际用的电子秤是不敢用F149这么高级的货色

额,F149这个成本略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的啥?
500块钱1千克?

随便卖啥啊。。

网友E:
传感器采用了高精度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可以测量0-10KG;采用电子秤专用模拟/数字(A/D)转换器芯片hx711对传感器信号进行调理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感器采用了高精度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可以测量0-10KG;采用电子秤专用模拟/数字(A/D)转换器芯片hx71 ...

:lol:lol

网友F:
应该换个大屏,视力不好都看不清。

网友G:
传感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H:
不错  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换个大屏,视力不好都看不清。

:lol这个东西是做着玩的,哈哈,如果真要做来用的话 估计得搞个大点的数码管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传感器是什么型号的?

淘宝上应该有很多能搜到的。型号我也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  精度怎么样

百分之几吧,测试较少,100克有时候测出来99克

网友I(2015-05-21):
你好,楼主问你个问题,HX711你买的模块吗?我在网上买的模块结果用的时候给传感器10V激励,结果不能用,用这个模块只能5V供电?

网友J:
传感器采用了高精度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可以测量0-10KG;采用电子秤专用模拟/数字(A/D)转换器芯片hx711对传感器信号进行调理转换,HX711采用了海芯科技集成电路专利技术,是一款专为高精度电子秤而设计的24 位A/D 转换器芯片。

网友J:
图上的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的看着挺大的啦,这里没看出啥合适的。

网友K:
楼主求程序!!!1

网友L:
BSL的下载方式优点是价格便宜,连接方式简单,仅需要4根信号线+1根地线即可完成下载,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调试不方便,一般采用串口调试的方法来调试程序代码。

网友K:
引用 网友L:
BSL的下载方式优点是价格便宜,连接方式简单,仅需要4根信号线+1根地线即可完成下载,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调试 ...

请问有没有这个楼主的hx711的程序???急求!!!感激不尽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卖的啥?
500块钱1千克?

由于积分不足,求助用下载积分(3分)下个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M:
电子秤电子秤的传感器是什么呀,很好奇

网友M:
那个属于类型的传感器啊,出来信号是什么成分

网友N(2016-04-21):
有整体的程序可以借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O(2016-07-25):
可以可以,楼主厉害,正要学习一下MSP430f149

网友P:
楼主的用AD检测电压变化测质量的模块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P:
楼主这个精度和测量范围如何

网友Q:
楼主有没有程序?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R:
请问楼主称重用的是哪个型号的的传感器啊

网友R:
还有,楼主手头有msp430f149的资料么?我之前买了149块的板子,但是资料没了,店家客服也不管用,有的话能分享一下么?拜谢拜谢

网友S:
这个压力电阻怎么实现的

网友S:
不同的压力怎么更改的。

网友T(2017-09-06):
厉害,大神的程序能给我吗   也想做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U:
可以批量的生成了电子秤。

网友V:
压力传感器怎么设计成平面的?

网友W:
能够称重多少?

网友W:
测量的精度误差有多大?

网友X:
楼主设计的原理图和代码也公开吗

网友X:
看着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Y:
压力传感器是在什么牌子?

网友Y:
精度怎么这么准确?

网友Z:
非常厉害的设计呢。

网友Z:
这个电路有sch和pcb吗?

网友AA:
引用 网友J:
传感器采用了高精度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可以测量0-10KG;采用电子秤专用模拟/数字(A/D)转换器芯片hx71 ...

HX711价格和性能怎么样

网友AA:
引用 网友J:
传感器采用了高精度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可以测量0-10KG;采用电子秤专用模拟/数字(A/D)转换器芯片hx71 ...

能够测量更大重量的传感器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