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继电器参数和性能(中英文对照介绍)

楼主(2014-11-24):
首先介绍的是线圈参数。
额定工作电压_Nominal Coil Voltage (Rated Coil Voltage)
是指继电器正常工作时线圈所需要的电压。根据继电器的型号不同,可以是交流电压,也可以是直流电压。

吸合电压_Pick-Up Voltage (Pull-In Voltage or Must Operate Voltage)
使继电器触点吸合的最小线圈电压(从小到大测试)。

楼主:
释放电压_Drop-Out Voltage (Release or Must Release Voltage)
保证继电器触点释放的最大线圈电压(从大到小测试)。

吸合电流_Pick-Up Current
是指继电器能够产生吸合动作的最小电流。在正常使用时,给定的电流必须略大于吸合电流,这样继电器才能稳定地工作。而对于线圈所加的工作电压,一般不要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1.5倍,否则会产生较大的电流而把线圈烧毁。

楼主:
释放电流_Drop-Out Current
是指继电器产生释放动作的最大电流。当继电器吸合状态的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时,继电器就会恢复到未通电的释放状态。这时的电流远远小于吸合电流

最大连续施加电压_Maximum Continuous Voltage
线圈上连续施加的电压保证继电器线圈不损坏。

楼主:
额定工作电流_Nominal Operating Current
额定电压下线圈电流。

额定工作功率_Nominal Operating Power
额定电压下线圈功率,等于额定工作电压×额定工作电流。

楼主:
线圈电阻_Coil Resistance
是指继电器中线圈的直流电阻,一般定义在20摄氏度的时测量的结果,该值和温度正相关。

楼主:
接下来是触点的参数
接触电阻_Contact Resistance
是指继电器中接点接触后的电阻值,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 对于许多继电器来说,接触电阻无穷大或者不稳定是最大的问题。

触点开关电压和电流_Maximum Switching Voltage/Current
是指继电器允许加载的电压和电流。它决定了继电器能控制电压和电流的大小,使用时不能超过此值,否则很容易损坏继电器的触点。

楼主:
最大承载电流_Maximum Carrying Current
在不考虑温升的条件下,继电器触点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一般要大于触点开关电流。

触点电阻_Contact Resistance
这个电阻包括触点结合在一起,端子还有弹簧的电阻。

楼主:
绝缘电阻 Insulation Resistance
各隔离部分之间的电阻包括继电器的线圈和触点,断开触点之间,触点线圈和各个铁芯之间。该值通常意味着 “初始绝缘电阻”,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由于材料老化和逐渐积累的灰尘。

击穿电压(介电强度) Breakdown Voltage (Hi-Pot or Dielectric Strength)
在短时间内加在继电器上最高的电压(继电器无损伤),一般同绝缘电阻一起测试,,一般以VMS(有效值)为单位/1分钟。

楼主:
浪涌耐压 Surge Withstand Voltage
继电器承受外界浪涌电压(高能量脉冲)能力,一般为雷击,汽车上有抛负载LOAD DUMP等情况。
脉冲测试波形一般都是指定的,并规定上升时间,峰值和下降时间。

吸合时间(Pull-In or Pick-Up Time)
从最初线圈开始上电到触点开始闭合的时间,不包括触点反弹。

释放时间(Drop-Out Time)
从最初的搬迁运行时间
从最初的线圈掉电到最后触点断开的时间,不包括触点反弹。

楼主:
设定时间 Set Time
闭锁(Latch)继电器的工作时间。

复位时间 Reset Time
闭锁(Latch)继电器的释放时间

楼主:
触点反弹 Contact Bounce (Time)
在继电器吸合或释放过程中,由于移动金属和触点之间的碰撞,会产生间歇性开关的现象,一般为毫秒级。

吸合反弹时间 Operate Bounce Time
工作时间之后的动态时间(间歇性开关)至反弹停止结束。

释放反弹时间 Release Bounce Time
释放时间之后的动态时间(间歇性开关)至反弹停止结束。

楼主:
破坏性抗冲击性 Shock Resistance, Destructive
在运输和安装过程中,继电器所能承受的最大加速度(继电器不受损害),一般以G为单位。

功能抗冲击性 Shock Resistance, Functional
在工作期间,可以承受的最大加速度,期间不能使闭合的触点转换成断开状态超过指定的时间。
(通常10μs的)
和以上两个参数为破坏性抗振性 Vibration Resistance, Destructive,功能性抗振性Vibration Resistance, Functional。 他们的区别主要是一个是瞬间冲击,第二个是经常性的机械振动。

楼主:
机械寿命 Mechanical Life
在正常条件下(线圈电压,温度,湿度等)触点无电流情况下,继电器可以操作的最少次数。

电气寿命 Electrical Life
在正常条件下,触点加负载后,继电器可以操作的最少次数。

楼主:
最大开关频率 Maximum Switching Frequency
在正常条件下,不影响电气和机械寿命的条件下,线圈端能加电压的最大频率。

寿命曲线 Life Curve
用来估算特点电压电流下,继电器所能达到的最小操作次数。

网友A:
过来学习的啦,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中英对照还是很有用的。

版主辛苦了。

网友C:
看你这么辛苦,支持下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