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晶振不起振问题

楼主(2014-11-25):
我的imx6的电路板,使用的mmpf0100pmic芯片。上电后发现32768的晶振能够正常起振。
而24mhz的晶振不能正常起振。
请问电路板正常的上电后。是不是这两个晶振都应该正常工作啊。

而配置使用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是后边应用程序配置啊。

网友A:
楼主你好,请告诉我一下你用的PMIC型号,是MMPF0100F0EP,还是MMPF0100AEP ?

楼主:
您的意思是晶振的启动与否和pmic的控制芯片相关是吗?如果测量的PMIC电压和参考值都一样的话。那还会造成影响吗?
我的不清楚的地方是。如果pmic电源供电正常的话。24mhz的晶振起振是需要配置还是不需要配置啊。

网友B(2015-03-23):
求结果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C(2015-09-16):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告诉我一下你用的PMIC型号,是MMPF0100F0EP,还是MMPF0100AEP ?

这两款有区别吗?我用MMPF0100AEP,其中VGEN4_VOLT输出是2.9V,为何,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