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3驱动电路应用问题

楼主(2014-11-25):
描述:
1)电路设计要求,将12V低电平脉冲信号转换成70-100V的可调高压脉冲信号;
2)12V低电平脉冲频率最高不超过30K;
3)电路采用IR2103S驱动电路,电路连接状况见下图;
4)电路设计完成后,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经过几天或者几周之后,电路出现故障;
5)故障现象是,2103驱动电路后端两个高低MOS管被击穿,导致高压对地短路,无高压脉冲输出;也就是下图中Q19和Q20两个MOS管被击穿。
6)求指导,电路中元器件参数的使用和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A:
看不懂MOS管栅极前一堆东东是干啥用的,哈哈.按厂家的示例做简单明了点

网友B:
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MOS管栅极前一堆东东是干啥用的,哈哈.按厂家的示例做简单明了点

这是之前用的一个案例,是为了可靠地保证高端MOS管和低端MOS管导通,但不知这样做是否有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蛇添足。

这个是否起到副作用?

网友C:
中间那些二极管,三极管干么用啊?
去掉也可以啊,直接连看看;

MOS管坏,你输入2个接在一起,可能管子有同事导通的现象吧;

网友D:
把好端端的高速驱动整成这样,应用在低速开关电路吗?

网友E:
三极管作用于箝位?保护MOS管?还不如将输出取出反馈信号给前级!…设计理念有问题!…

楼主:
根据大家提示,我已经把电路简化了,简化后的电路现在正在做进一步测试,电路如下;
从大家的指导中确实感觉自身的不足,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点!

楼主:
我把电路简化前后,几个波形贴出来,请大神看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些二极管,三极管干么用啊?
去掉也可以啊,直接连看看;

MOS管子损坏的原因,有可能就是两个MOS管同时导通;
但是如果说是同时导通的原因,但是为何一上电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S管子损坏的原因,有可能就是两个MOS管同时导通;
但是如果说是同时导通的原因,但是为何一上电没有出 ...

特别是切换的时候容易出现;

网友F:
三个M7的二极管改用高速的试试

网友G(2015-11-14):
在学习,我也在学习使用这个驱动

网友H(2016-01-10):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路简化前后,几个波形贴出来,请大神看看是否有问题

你这样接是干嘛用啊,跟手册给的电路不一样啊

网友I(2016-04-19):
绝对正确的mosfet driver电路,供参考,见下图:

网友J(2017-05-16):
12V供电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