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苹果USB lightning线里面的电路是干啥的?

楼主(2014-11-25):
里面有电路?干啥的?有详细图。

网友A:
解码信号同过附件识别线和Iphone通信

网友B(2016-12-20):
引用 网友A:
解码信号同过附件识别线和Iphone通信
有没有Lightning相关的书籍?

网友C:
这个一般是用于握手时的充电电压以及电流的大小。还有就是如果需要进行USB数据通信需要此类芯片和IPHONE进行握手才能进行USB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