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无法从SPI NOR启动

楼主(2014-11-25):
我们参考salelite的板子,自己Layout了一块板子,现在能够通过MFG通过USB烧录到SPI NOR 跟EMMC上面,但是系统无法启动,BOOT_MODE设到00之后,启动还是在USB模式下。BOOT_CFG的引脚我没引出来,所以我直接在UBOOT下写入
imxotp blow --force 0x5 0x8000030
imxotp blow --force 0x6 0x10
但还是一样。在此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的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A:
你好,BOOT mode的2个脚,只能配置为从USB启动,还是从板上启动。不能影响到从哪个FLASH启动。
  要想指定从哪个FLASH启动,必须要配置BOOT_CFG (WEIM接口上的那些脚)寄存器的。

网友A:
BOOT_CFG0,1,2,3.这是CPU内部寄存器。当板子上电时,CPU 内部固化的ROM CODE会去读BOOT_CFG几个寄存器的内容,从而决定从哪个Flash启动,因此,用户必须要配置EIM接口上的那些PAD的拉高或者拉低。

楼主:
RIta
我通过配置寄存器的办法配置了CFG了
imxotp blow --force 0x5 0x8000030
imxotp blow --force 0x6 0x10

我看到很多帖子在没有引出EIM接口的时候,是这样设置的呢

楼主:
坛主帮忙看下啥

网友B:
是不是SPI的型号不对?有2字节的,有3字节的。配不对的话,不启动。

楼主:
SPI使用的是3字节的,SPI使用SPI0 ,SS信号使用SS0,所以,imxotp设置为 0x8000030,应该是对的。

网友C:
我也有遇到这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D(2016-05-04):
这么久远的帖子,居然没有后续......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