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各位大牛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测试IO口驱动电流的

楼主(2014-11-25):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可以看datasheet,上面都有

网友B:
接个负载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负载呗,

详细点不大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看datasheet,上面都有

仿的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的IC

那只能按 3楼说的,接个负载,然后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按 3楼说的,接个负载,然后测电流

不大会啊,网络上看到都是接一个精密电位器,测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大会啊,网络上看到都是接一个精密电位器,测电流的

就是这样测的,或者换不同阻值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测的,或者换不同阻值的电阻

:Q谢谢

网友C:
好像  貌似  应该

网友D:
IO口的电流不能仅仅测一个脚的,其实电流的大小和温升有很大关系的,如你测一个io口可以达到10ma,假设此芯片共有20个IO口,理论上那么总的电流10*20=200ma,但并不代表此芯片能这样用。

网友E:
接电阻,量电压。

网友A:
楼主及时结贴哦,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2014-12-26):
咋分配了分数 结贴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