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2四个输出口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4-11-25):
AD9852四个输出口有什么差别?是不是IOUT1是余弦输出,IOUT2是DAC控制输出,需要设置DAC控制寄存器?

网友A:
貌似这个不是ti的ic

网友A:
这个资料讲的比较详细,楼主可以参考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iadTB8yXnSwpzBvHVrC

楼主:
DAC控制输出主要作用或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