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q_sabresd_config,nand启动uboot需要更改吗?

楼主(2014-11-25):
mx6q_sabresd_config,nand启动uboot需要更改吗?
nand启动用uboot需要更改什么?
怎么烧写到nand中?

网友A:
解决了?怎么结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怎么结帖了

他这里是创建帖子的时候没有给分,就会显示已经帖。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设计是参考哪块板子设计的?官网的i.MX_6Dual6Quad_Sabre-AI这块板子吗?这块板子是有Nand的,uboot部分内容,你可以参考它来修改。
烧写的话,你可以使用mfgtool来烧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设计是参考哪块板子设计的?官网的i.MX_6Dual6Quad_Sabre-AI这块板子吗?这块板子是有N ...

参考mx6q_sabresd
nand用uboot有什么区别吗和sd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设计是参考哪块板子设计的?官网的i.MX_6Dual6Quad_Sabre-AI这块板子吗?这块板子是有N ...

我现在就想用uboot起来之后手动的去下载,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考mx6q_sabresd
nand用uboot有什么区别吗和sd卡的?

使用方法是一样的。往nand 中写要使用的命令会有些区别,你可以参考ucl2.xml文件中<LIST name="MX6Q-Sabreauto-NAND" desc="Choose NAND as media">往nand中烧写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方法是一样的。往nand 中写要使用的命令会有些区别,你可以参考ucl2.xml文件中往nand中烧写部分。
...

<LIST name="MX6Q-Sabreauto-NAND" desc="Choose NAND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find" body="Recovery" timeout="180"/>
我想知道内部rom程序是怎么把nand中的uboot考走的。
我怎么在uboot中,nand write写入nan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Recovery" file ="u-boot-mx6q-sabreauto-nand.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Do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Do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下面是操作系统起来之后的操作。。。。。。。。。。。。。       我不想再根文件系统起来之后操作

        <CMD state="BootStrap" type="find" body="Updater" timeout="180"/>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flash_erase /dev/mtd0 0 0">Erasing Boot partition</CMD>

        <!--burn the uboot to NAND: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mx6q-sabreauto-nand.bin">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kobs-ng init --chip_0_device_path=/dev/mtd0 $FILE">Flashing Bootloader</CMD>

        <!--burn the kernel to NAND: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flash_eraseall /dev/mtd1">Erasing Kernel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Image">Sending Kernel Imag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nandwrite /dev/mtd1 -p $FILE">Flashing Kernel</CMD>

        <!--burn the rootfs to NAND: -->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flash_erase /dev/mtd2 0 0">Eras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ubiformat /dev/mtd2"/>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ubiattach /dev/ubi_ctrl -m 2">Attaching UBI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ubimkvol /dev/ubi0 -Nrootfs -s67108864"/>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dir -p /mnt/mtd2"/>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ount -t ubifs ubi0:rootfs /mnt/mtd2"/>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tar -jxv -C /mnt/mtd2" file="files/rootfs.tar.bz2">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inishing rootfs writ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umount /mnt/mtd2">Unmoun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Update Complete!">Done</CMD>
</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方法是一样的。往nand 中写要使用的命令会有些区别,你可以参考ucl2.xml文件中往nand中烧写部分。
...

还有一个问题,nand用uboot中需要添加FCB和DBBT结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内部rom程序是怎么把nand中的uboot考走的。
我怎么在uboot中,nand write写入nand。  ...

mxsboot工具是用来添加FCB和DBBT

网友C(2015-04-13):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flash_eraseall /dev/mtd1">Erasing Kernel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flash_erase /dev/mtd2 0 0">Erasing rootfs partition</CMD>
最近也在看这部分,想问一下,上两句的意思一样吗(不考虑mtd1,2的区别),为什么写的格式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方法是一样的。往nand 中写要使用的命令会有些区别,你可以参考ucl2.xml文件中往nand中烧写部分。
...

Rita,你好,我参考了之后,仍然烧写失败
在MfgTool.log文件中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flash_erase /dev/mtd0 0 0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command executed faile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网友D:
修改板上的拨码开关就行了

网友E:
其实把xml文件好好看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