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用定时器产生的方波为什么频率达到5MHZ的时候有点畸变

楼主(2014-11-25):
朋友们我的STM32用定时器产生的方波为什么频率达到5MHZ的时候有点畸变呢?

网友A:
输出驱动能力,负载电容,示波器探头及示波器本身都会影响,越高越像正弦波,且幅度也降下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不放心的话,可以拍个照发上来看看;

网友C:
建议楼主pin脚断开看一下波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