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L298N步进驱动器控制

楼主(2014-11-25):
基于M16的L298N驱动57系列步进电机,M16采用5V供电,L298N采用24V给电机供电,电机额定电流2A,
Q1:L298N最大功率25W,能驱动46V,2A以下电机么,理论上不行,可电机转了一圈左右才停,是不是代表可以驱动起来,
Q2:电机是57系列两相八线步进电机,现在L298N有四个输出,那我按图所示接法,中间横杠去掉,四个输出对应A,A-,B,B-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换个小功率电机就转起来了,估计是带不起

网友A:
能留个扣扣吗?

网友B:
步进电机硬件就是这样接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