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软件问题

楼主(2014-11-25):
不知道怎么解决

iar

iar

楼主:
文件复制或文件重命名的时候就会提示这个

网友A:
找不到文件,是不是文件没添加;
也可以根据楼上的意见查找原因看看;

网友B:
clean, 然后 rebuild all 试试。

网友C:
iar支持中文目录了?

网友D:
嗯,我也怀疑路径中有中文字的问题. 尽量避免使用带中文字的路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