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99SE怎么导出PDF丝印图和BOM

楼主(2014-11-25):
se, pd
如题      大侠们帮忙解释一下吧

网友A:
安装 Adobe Acrobat Pro 9.3.3
99中PCB 打印 预览 打印层管理里面 不需要 的删除
前提是你的文件丝印做好

网友B:
有个菜单可以直接导出来的。不过得先把其他层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菜单可以直接导出来的。不过得先把其他层隐藏。

就是不知道哪个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 Adobe Acrobat Pro 9.3.3
99中PCB 打印 预览 打印层管理里面 不需要 的删除
前提是你的文件丝印做好  ...

99SE有没有中文版的呀

网友A:
自己去下汉化包

网友B:
引用 楼主:
99SE有没有中文版的呀

有汉化包,不过不建议你现在搞这个了。直接上altium 吧,

网友C:
装个PDF打印机,打印时设置仅仅打印丝印层就行了。

网友D:
装个PDF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个PDF打印机,打印时设置仅仅打印丝印层就行了。

PDF打印机是个软件还是台机器?

网友C:
是个软件,pdffactory 安装好后就会在“打印机和传真机”里多出一个虚拟打印机,你打印的时候选择用这个打印机打印,按照要求一步一步操作就行了。

网友E:
装pdf打印机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