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Vbat问题

楼主(2014-11-25):
STM32F030C  DATASHEET 1脚标注的是VDD,

看到坛子里有如下截图CUBEMX中Vbat是VBAT,

是否有兄弟试过用RTC,电池单独此脚供电?(reference manual中也没有看到如下的标注)

谢谢!

VBAT

VBAT

网友A:
不需要RTC的话,就接VDD;

至于你上面的的1脚问题,以数据手册为准,数据手册接的是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