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精准延时SPI_DMA_TX发送数据讨论贴

楼主(2014-11-25):
产品原来是使用STM32F103C8T6的,为节省成本准备使用GD32F130C8T6, 移植编译成功后测试,果然体现出了GD32 M3内核的运算性能优势(之前我们移植过STM32F051C8T6最后因运算能力不足而放弃),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程序中我们使用了1个EXTI2中断和1个TIM3中断,EXTI2中断抢占优先级为1,TIM3中断抢点优先级为0, 在进入EXTI2中断后开启TIM3并运行计算任务,计算任务尚未完成时,TIM3中断发生打断EXTI2,TIM3中断处理函数中使能DMA_SPI_TX,此时TIM3中断已经处理完成,EXTI2中断继续运行至完成,接下来又来一个EXTI2中断(EXTI2的中断频率为18K/秒)。
程序逻辑编程正确,经测试有一点不能达到要求:每次进入TIM3后使能DMA_SPI_TX,发出的数据并不在同一时间,有时提前<1us,有时延时<1us ,并不能实现时间上的对齐,在STM32F0和F1上没有这种现象,(EXTI2的中断源频率非常稳定,这个我们已经成熟应用于STM32F1),我们尝试提高SPI的速度,速度设置越高,SPI发出数据的时间对齐程序越高,但是超出了接收设备的极限,这里希望能得到一个解决的思路!

楼主:
一天了,没人回答

网友A:
看不出是什么原因来

网友B:
发个实验代码来给分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实验代码来给分析哈....

void TIM3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76;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2_init(void) //这个中断有稳定的18K/秒中断源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

        /* Enable SYSCFG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3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md(TIM3, DIS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使能SPI_DMA发送

        }

}

void EXTI2_3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TIM_Cmd(TIM3, ENABLE); //开启TIM3,TIM3优级抢占优先级较高,计算任何还没有完成时就会进入TIM3中断,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SPI_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8;
        SPI_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data[0];
        DMA_Init(DMA1_Channel3, &SPI_DMA_InitStructure);

        {
                //计算任务
                //每次的计算任务都会顺利完成
        }

}

流程

1.        TIM3_init();
2.        Exti2_init();
3.        EXTI2中断发生,在EXTI2中断内启动TIM3定时器,定时器马上中断,然后抢占执行,在TIM3中断内使能SPI_DMA,接收设备接收到发送的数据。

问题:接收设备收到的第一个字节的时间上有时会早一点,有时会晚一点(小于1US),时间总是不相等,(描述为接收到第1个字节的时间不对齐),这样的执行方式在STM32F0/F1上时间对齐性都很好。

多谢各位朋友的关注!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TIM3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会不会是因为主频率的问题引起的呢,1us已经很小了,试试用120M的主频率,会不会时间更精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主频率的问题引起的呢,1us已经很小了,试试用120M的主频率,会不会时间更精确点 ...

GD32F130C8T6 标准频率 48M, stm32f051C8T6也是48M, Stm32不会存在这种时间上的不对齐

将GD32F130超频到72M 有细微的好转,但还是不能够时间对齐,反而提高SPI的发送速度,时间对齐要好一些,但还是不能向STM32那样时间高度对齐(STM32各种SPI速度下时间对齐性都非常好)。

难不成GD32F130底层代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主频率的问题引起的呢,1us已经很小了,试试用120M的主频率,会不会时间更精确点 ...

GD32F130 标准主频48M,STM32F051标准主频也是48M,STM32F0可以实现这种时间上的高度对齐。

将GD32F130超频到72M,时间上的对齐性有稍微转好,但不如提高SPI的发送速度来的明显,即使提高了SPI的发送速度,也是不能实现时间上的高度对齐的(STM32F051在各种SPI发送速度下,都可以实现时间高度对齐)。

难道GD32F130的移植库底层代码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GD32F130C8T6 标准频率 48M, stm32f051C8T6也是48M, Stm32不会存在这种时间上的不对齐

将GD32F130超频 ...

仔细看两者区别的说明文档,看看你用到的外设,找出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两者区别的说明文档,看看你用到的外设,找出区别

区别:

中断差异化

1.STM32F0 M0内核没有使用中断优先级分组 测试OK

2.STM32F1 M3内核使用了中断优先级分组   测试OK

3.GD32F130 M3内核使用了中断优先级分组  出现时间对齐性较差问题

中断初始化函数我已经贴出来了,该代码对中断的初始化也正确,但是就时间对齐性较差,使用GD提供的库,没有做出任何修改。

网友C:
ST32挺好的啊,你这边可以联系我,我有方法解决。QQ:23559258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32挺好的啊,你这边可以联系我,我有方法解决。QQ:2355925820

你贴子都没有看仔细!

你应回复:

GD32挺好的啊,你这边可以联系我,我有方法解决。QQ:2355925820

哈哈!!!

网友D:
实际上也不一定是中断的问题,有可能你设置dma发送后,这个也有可能发生延迟
我的看法,后一个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中断那是m3核心的问题,估计当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产品是自定义的m3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也不一定是中断的问题,有可能你设置dma发送后,这个也有可能发生延迟
我的看法,后一个问题的可能性 ...

ARM核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GD32的流水线处理机制上吧?

我就是使能了SPI_DMA发送,它非要以不确定的时间段后发送出去,一个普通用户有什么办法呢!

问题比较啰嗦,标题的描述也欠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也不一定是中断的问题,有可能你设置dma发送后,这个也有可能发生延迟
我的看法,后一个问题的可能性 ...

我还想过是不是进入中断后TIM使能的时间不确定,或SPI_DMA使能的时间不确定, 就将TIM使能放到EXTI中断的第一句,SPI_DMA使能放到TIM中断的第一句,试运行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

没有!

我能想到的手段都试了,比如调整SPM_DMA优先级,或是将其它不相关代码全部删除,只运行这2部分相关的最小代码都不行。

以每天到这个GD32官方论坛来查看6次的频率来等待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

我能想到的手段都试了,比如调整SPM_DMA优先级,或是将其它不相关代码全部删除,只运行这2部分相 ...

楼主加这个群,各种资深代理都在这里,GD32的代理支持做的不错

楼主:
最新测试情况:

我用GD32F150C8T6替换GD32F130C8T6,将时钟初始化为72M,情况依然!

即然经济型的搞不定,那我就用GD32F103C8T6,这回和STM32F103C8T6差距做到了最小,测试结果:

1.初始化为72M时钟,情况依然!
2.初始化为108时钟,情况依然!
3.直接将STM32F103C8T6的HEX写入GD32F103C8T6,情况依然!

GD32的设计者们,你们真的应该关注一下本贴了!!!

网友:
作为GD的技术支持,看了此贴后,希望能够细致了解具体信息,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解决您的问题。如果方便,请留下联系方式,或者发送邮件至csli@gigadevice.com

网友F:
有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因为 SPI 的分频造成的,  和 DMA、中断、TIM3 都没有关系。
所以分频值越小,一致性越好。还与 APB clock 有关。

SPI 发送,从写数据到 SPI->DR 到实际发送到总线,可能会有一个 SPI 时钟内的延时( 0<= 延时值 <= SPI CLK )。这个一般没什么影响。

如果不想要这个延时,需要每次发送前 执行 RCC_APB2PeriphResetCmd ,复位SPI,
然后重新配置SPI,再发送,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我没有回答错误哦,你加我QQ我帮你解决问题你又不加,或者你这边留着联系方式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因为 SPI 的分频造成的,  和 DMA、中断、TIM3 都没有关系。
所以分频值越小,一致性越 ...

确实跟SPI的分频有很大关系,明天按你的处理方法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因为 SPI 的分频造成的,  和 DMA、中断、TIM3 都没有关系。
所以分频值越小,一致性越 ...

根据楼主提供的部分代码,复现了整个工程,按照这种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因为 SPI 的分频造成的,  和 DMA、中断、TIM3 都没有关系。
所以分频值越小,一致性越 ...

按GONGO大拿的解决方法:  我将代码调整为

void EXTI2_3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TIM_Cmd(TIM3, ENABLE); //开启TIM3,TIM3优级抢占优先级较高,计算任何还没有完成时就会进入TIM3中断,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SPI_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8;
        SPI_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data[0];
        DMA_Init(DMA1_Channel3, &SPI_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SPI_Re_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0);

        GPIO_Init(GPIOB, &SPI_GPIO_InitStructure);

        SPI_I2S_DeInit(SPI1);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1, SPI_NSSInternalSoft_Set);

        SPI_Cmd(SPI1, ENABLE);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
                //计算任务
                //每次的计算任务都会顺利完成
        }

}
经过这样的处理在TIM中使能SPI_DMA_TX ,发出数据的时间对齐性已经较好了,72M下比48M下对齐程序更好。
但48M下有一个缺点:
RCC_APB2PeriphReset 到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即从复位到再次配置好SPI,用的时间太久了(可能不是代码太多,也许是复位配置SPI外设需要时间),当TIM中断已经使能SPI_DMA_TX时,并不能立即发出数据,这时SPI的复位和配置还没有完成呢,待完成时发出完整的数据,发出时间上的对齐性较好,使用这种方式受到的限制是延时比较大。

为解决延时比较大的问题,另一种方式是先发送数据,发送完成时,执行复位和重新配置SPI,以便于下次立即可以发送数据,经过实际测试这种方式不如在数据发送之前复位和重新配置SPI的时间对齐性好。

目前总结出的最佳方式为:工作在72M下,在发送数据前复位和重新配置SPI,在72M下复位和配置SPI的速度大大加快,从复位开始8us的延时就可以发送出数据了(时间对齐性较好).

为工作在72M下,只有将GD32F130替换为GD32F150了,GD32F130超频到72M暂时没发现问题, 不同工作环境怕是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GONGO大拿的解决方法:  我将代码调整为

void EXTI2_3_IRQHandler(void)

把复位的代码换成寄存器操作看看,还可以再加大频率一点点的,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GONGO大拿的解决方法:  我将代码调整为

void EXTI2_3_IRQHandler(void)

void EXTI2_3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TIM_Cmd(TIM3, ENABLE); //开启TIM3,TIM3优级抢占优先级较高,计算任何还没有完成时就会进入TIM3中断,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SPI_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8;
        SPI_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data[0];
        DMA_Init(DMA1_Channel3, &SPI_DMA_InitStructure);

/*                                                                                              这里有点繁琐了, 只 Reset SPI 即可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不必操作 GPIO 吧!

        //SPI_Re_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0);

        GPIO_Init(GPIOB, &SPI_GPIO_InitStructure);
*/

        SPI_I2S_DeInit(SPI1);--------------------------------------------------------------- 这个函数已经有 APB_CLK 复位功能了

                                                                                                    所以有这一句就应该可以了吧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SPI1, SPI_NSSInternalSoft_Set);

        SPI_Cmd(SPI1, ENABLE);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
                //计算任务
                //每次的计算任务都会顺利完成
        }

}

另外,这里之所以时间长,应该是代码多的。
你删掉多余部分后,还是慢的话,就直接操作寄存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