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楼主(2014-11-25):
UCB0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在MSP430初始化I2C模块时,fSCL = SMCLK/12 = ~100kHz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A:
这句话的前提是SMCLK大约为1200kHz,即1.2MHz,且USCI_B0使用SMCLK为时钟源
UCB0BR0是USCI_B0的位速率控制寄存器,设置为12,USCI_B0的时钟就是SMCLK/12

网友A:
不知道我这样说你能否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的前提是SMCLK大约为1200kHz,即1.2MHz,且USCI_B0使用SMCLK为时钟源
UCB0BR0是USCI_B0的位速率控制 ...

那这个USCI_BO的频率是SCL线上的频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USCI_BO的频率是SCL线上的频率吗

波特率是由UCBxBR0和UCBxBR1一起来控制的
所以不但要看UCBxBR0寄存器的配置,还要看UCBxBR1。
在你的问题中,UCBxBR1=0,这个时候,波特率*就等于 fSCL = SMCLK/12

这样说更准确以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scl线上的频率还不一样
线上的频率要看波特率

那这个12指得是波特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12指得是波特率吗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有的书上说波特率为UCxxBR0+UCxxBR1*25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书上说波特率为UCxxBR0+UCxxBR1*256

5楼的回答我更新了,你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书上说波特率为UCxxBR0+UCxxBR1*256

smclk除以你这个公式的数就是波特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