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干扰问题,已被搞死

楼主(2014-11-25):
小弟没有分,初来乍到,新人一个,在工控方面也是新人。
最近做得一个板子,与三个伺服驱动器在一个电器柜里,当驱动器不上电时候,板子一切正常,可是驱动器一上电,板子程序就出错,不是不能用,液晶显示还是照常,就是误检测按键,大神们,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可怜的楼主,都这么久了干扰还没搞定,三菱松下安川我都在用,从来就没发现它们有啥干扰,有时一个柜子里都十几个伺服和十几个变频器,真心没觉得有啥。我还是觉得你的按键扫描程序有问题

网友B:
按键电路没有抗干扰或按键扫描有问题

网友C:
你的按键有没有上啦啊?

网友D:
把按键原理图贴出来先,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E:
如果排除按键程序问题的话,想确定是不是电机干扰有点难度,1是电磁干扰通过空气传播到键盘I/O口,或CPU口,2是如果电机驱动和键盘在一块PCB上,隔离处理及地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产生干扰。

你拿个铁罩子或者锡箔纸,把键盘,CPU部分和电机隔开来试试,
一般干扰没这么强,你检查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