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MSP430G2553平衡车

楼主(2014-11-25):
MSP430G2553驱动的两轮平衡小车,代码正在编写中。。
全貌

最小系统

电源

MPU6050

电机驱动,

测速传感器

下面是打回来得板子。

很有参考价值,赞!

网友A:
楼主最好把陀螺传感器放在中间,这样测的角度不会存在大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把陀螺传感器放在中间,这样测的角度不会存在大的偏差

thanks:)中间是电机,怕干扰就给放在边边上了。我还在调参数,不行的话在改回去。

网友B:
这个设计还是蛮不错的,,这个单片机的资源的够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还是蛮不错的,,这个单片机的资源的够用不?

20脚的插件,资源还算够,但不富余,还剩下2个IO.

网友C(2014-12-26):
楼主是把电机直接安装在PCB板的另一面了吗?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把电机直接安装在PCB板的另一面了吗?好强大!

是的。

网友C:
楼主用的G2553是20脚封装的吗?资源够用不?

网友D(2015-04-22):
代码能参考下不?

网友E:
板子画的挺漂亮的
纯粹是业余爱好吗??

网友E:
有没有做四旋翼飞机的?

网友F:
非常实用的东西,给小朋友玩挺好

网友G(2017-02-21):
有软件代码参考吗?

网友G:
楼主的平衡车弄好了吗?

网友:
使用的mpu6050吗?

网友:
这个MEMS不是应该放在中间才行吗?

网友H:
这个方案的原理图还是蛮详细的

网友I:
这个做成了吗?

网友I:
姿态检测怎么实现的 ?

网友J:
硬件电路设计在一起了。

网友J:
电机驱动怎么不使用LM298?

网友K:
MSP430G2553这个不要外接晶振。

网友K:
平衡车的电机有要求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电机驱动怎么不使用LM298?

lm298n驱动电路

网友M:
有姿态计算的代码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姿态检测怎么实现的 ?

有加速度和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wenku.baidu.com/view/710881d5c1c708a1284a4474.html

系统是由锂电池供电,最大电压4.3V,LM298负载部分最低电压4.8V,且体积太大。

网友N:
驱动代码写好了吗?

网友N:
MSP430G2553 使用的什么检测传感器?

网友O(2020-07-08):
两轮自平衡小车可以用51单片机实现吗

网友P:
MSP430g2553单片机都是有什么功能

网友Q:
msp430g2553开发软件用哪个?

网友R:
求msp430g2553最小系统原理图

网友R:
mpu6050做平衡车,要哪几个参数

网友S:
mpu6050陀螺仪的数据为什么有误差

网友T:
做个两轮平衡小车,需要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U:
两轮平衡小车为什么要用MSP430G2553

网友V:
两轮自平衡车是由哪些部件构成的

网友W:
两轮自平衡小车为什么要用加速度

网友X:
MSP430G2553,编程好后如何将单片机本身连接电路?

网友S:
平衡车用什么mpu6050

网友R:
mpu6050 初始化时必须水平放置吗

网友T:
两轮平衡车是什么平衡原理?

网友W:
用步进电机做的自平衡小车 电机怎么控制

网友P:
msp430g2553可以用哪一款msp的单片机来仿真

网友X:
msp430g2553 有没有MCLK输出引脚 ?

网友U:
求寻迹智能小车原理图、设计电路、程序

网友Q:
MSP430F149和MSP430G2553有什么区别?

网友V:
求一家智能平衡车电路设计方案公司?

网友O:
做两轮平衡车的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