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三菱伺服对外干扰问题

楼主(2014-11-25):
小弟没有分,初来乍到,新人一个,在工控方面也是新人。
最近做得一个板子,与三个伺服驱动器在一个电器柜里,当驱动器不上电时候,板子一切正常,可是驱动器一上电,板子程序就出错,不是不能用,液晶显示还是照常,就是误检测按键,大神们,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加光耦隔离呢

网友B:
发图看看,原理图、PCB图。

网友C:
按键合理的去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光耦隔离呢

哪块加光耦?我的板子和伺服没有直接联系,板子的电隔离的,板子仅是对另一板子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合理的去抖

按键去抖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之前在其他伺服上用都没问题,只要这几个三菱的伺服。
当我用示波器打算测单片机的供电时,示波器夹子刚放到电源的负极,单片机就发生干扰,而且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光耦隔离呢

当我用示波器打算测单片机的供电时,示波器夹子刚放到电源的负极,单片机就发生干扰,而且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图看看,原理图、PCB图。

对不起,公司保密的原因,不能上传,只有一点特别疑惑,当我用示波器打算测单片机的供电时,示波器夹子刚放到电源的负极,单片机就发生干扰,而且很严重

网友C:
我就光耦加开关电源,没遇到过干扰。工控,除非量实在很大,否则还用啥液晶加按键哟,直接上触摸屏,你会发现单片机这时用起来比PLC还简单,当然是和小型PLC相比。省下的精力去思考如何让程序更加可靠,更加让工人操作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光耦加开关电源,没遇到过干扰。工控,除非量实在很大,否则还用啥液晶加按键哟,直接上触摸屏,你会发 ...

是的,我也有部分产品是触摸屏,目前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是当我给伺服上电后,开关电源输出都有波动
呜呜,就是想解决现在的问题,我暂时给单片机供电串了一个磁珠后加了一个TVS管,不知作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可有解决办法

网友E:
按键检测错误?输入端加滤波了没?

网友F: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处理方法也很简单,把驱动器拿到一米以外去

网友C:
伺服驱动器的干扰一般都很小的,变频器干扰都比它大,我的每个项目都有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经常都是装一个柜子里,啥接触器继电器更是必不可少,就开关电源供电,没事。如果电柜里的PLC电源部分有隔离变压器,实在没招了取它的电源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G:
EMC问题,首先电源的隔离问题,不隔离是否是单点接地,其次程序是否有防抖措施

网友G:
还有是不是辐射问题导致,增加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键检测错误?输入端加滤波了没?

不是检测错误,已经确认
最不可思议的是,示波器的夹子放到单片机的GND,竟然有强大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处理方法也很简单,把驱动器拿到一米以外去

柜子所限,不能拿到外面,另,伺服一上电,开关电源供电有较大的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驱动器的干扰一般都很小的,变频器干扰都比它大,我的每个项目都有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经常都是装一个 ...

伺服一上电,测得开关电源输出有纹波,很严重,另外我的所有器件都是共大地的。伺服上电后,测地线铜排。也有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是不是辐射问题导致,增加屏蔽

伺服一上电,测得开关电源输出有纹波,很严重,另外我的所有器件都是共大地的。伺服上电后,测地线铜排。也有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图看看,原理图、PCB图。

把示波器靠近伺服驱动器,有12K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光耦加开关电源,没遇到过干扰。工控,除非量实在很大,否则还用啥液晶加按键哟,直接上触摸屏,你会发 ...

把示波器靠近伺服驱动器,有12K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G:
EMC问题,首先电源的隔离问题,不隔离是否是单点接地,其次程序是否有防抖措施 ...

把示波器靠近伺服驱动器,有12K的方波

楼主:
示波器表笔靠近伺服驱动器,会有波形

网友H:
问题解决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解决没啊

没有解决,尚在求证,有没有良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mark 学习下

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I:
日本鬼的东西又不是国产的,会有干扰?:lol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的办法

没有

网友F:
那你处理起来就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日本鬼的东西又不是国产的,会有干扰?

确实,我的安川伺服对外也有干扰,是不是我的设备和伺服共地引起的

网友J(2016-01-12):
自己的电路设计的不可靠还怨伺服有干扰,PWM逆变肯定是有干扰的,关键还是自己做的板子不行,你拿你的板子去打个正负4000V EFT干扰试试(工业级的标准),肯定是通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