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DDR3变了,uboot和内核源码如何更改

楼主(2014-11-25):
工程师您好!我的板子是参照iMX6Q_sabresd开发板画的,现在里面的DDR3由MT41K128M16JT变成了MT41K256M16JT,数量还是4颗,两种型号封装是一样的,与CPU的连接也没有改变,只是DDR3的容量由1GB,变成了2GB,那么问题来了,uboot和内核的源码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792090-1-1.html中的内容来修改。

网友A:
建议你使用论坛上的链接,里面有DDR脚本,先使用i.Mx6DQSDL DDR3 ScriptAid  DDR3脚本生成配置文件,然后使用i.MX6 DDR Stress Test Tool V1.0.3进行校准,得到稳定的工作参数。飞思卡尔i.MX6平台DRAM接口高阶应用指导-DDR3篇中有详细的步骤,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你好,我看之前有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24202-1-8.html),也是DDR3由MT41K128M16JT变成了MT41K256M16JT,但是他用了两颗MT41K256M16JT,所以还是1G,我们是用了4颗,所以变成2g了,工程师回复的是修改mx6q_sabresd.h和flash_header.S,具体要怎么修改呢
是不是其中的:#define PHYS_SDRAM_1_SIZE     (1u * 1024 * 1024 * 1024)
要变成:#define PHYS_SDRAM_1_SIZE     (2u * 1024 * 1024 * 1024)呢?
还有flash_header.S要怎么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之前有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24202-1-8.html),也是DDR3由MT41K128M16JT变成了M ...

楼主你好,flash_header.S中寄存器值的修改你要参考i.Mx6DQSDL DDR3 ScriptAid  DDR3脚本生成配置文件来修改。详细的你可以看一下我上面发给你的链接。

楼主:
恩,我看了,把ddr改成MT41K256M16JT,用那个excel脚本生成器,参数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画的板子没有mmc,我们在烧写前导uboot的时候,插着串口线,会有打印信息,但是到MMC那个地方会卡住,如下图,烧写完后,更改拨码开关,启动不了,没有打印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看了,把ddr改成MT41K256M16JT,用那个excel脚本生成器,参数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画的板子没有mmc, ...

既然没有MMC,可否尝试imx的MMC driver从Uboot中拿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有MMC,可否尝试imx的MMC driver从Uboot中拿掉呢?

这个要怎么修改源码啊?

楼主:
而且这个使用mfg烧写的时候,前导uboot的打印信息会完整的走一遍吗?这个并不是开机启动的uboot,我们是想把uboot和kernel全部烧写的spi-nor,但是看文档说,mx6q_sabresd的uboot并不支持从spi-nor启动?那应该用哪个配置文件呢?mx6q_sabreauto_spi-no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flash_header.S中寄存器值的修改你要参考i.Mx6DQSDL DDR3 ScriptAid  DDR3脚本生成配置文件来 ...

工程师你好,关键是现在画的板子没有mmc,前导uboot启动的时候会卡在mmc,如何修改源码,让它不要检测mmc

网友C(2014-12-3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