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轻松搞定主板BGA

楼主(2014-11-25):
    前些天,花费87元,自制土**加焊显卡GPU,修好了10块FX5700的显卡。(材料:两个费电源外壳(0元),在数字温控仪XMTD-3002(45元),这陶瓷发热砖120*120(30元),邮费12元)。详细内容请看:迅维BGA返修台,是有不少网友很感兴趣。今天周末,有时间,从网上订的BGA返修台配件也正好到,所以翻出以前那块老主板,精英845GV-M3,当时是被雷击坏的,表现为:通电南桥发烫,测有一组USB短路,摘集成网卡、换IO、换南桥旁的1117,都不行,所以断定了南桥损坏,当时没有能力修,所以判了它死刑,放在一边了,今天正好用来练手,说干就干。

    所需工具:除了自制土**外,还需要BGA锡球(南桥用的规格为0.76的)8元,82801DB专用BGA钢网(6元),没条件也可以用多用BGA钢网(图中右上角那个),镊子、牙签,当然刀头烙铁、焊乐宝和吸锡线也不能少。

    取料板,上土**烤,320度,把南桥取下,涂上焊油,用刀头烙铁将锡刮掉,注意:动作要慢,烙铁温度要够,否则容易把焊盘弄坏。

    在南桥下面放点双面胶,将桥固定,用吸锡线把焊盘清理干净,注意观察清理完和未清理完焊盘的区别。注意:此时的烙铁温度应比上一步高一点。

    焊盘清理完的样子。注意:这步很重要,如果不平整,植好的BGA锡球就会滚到一边。

    专用的植球BGA钢网,能和触点一一对应,用起来非常方便。注意:在上BGA钢网前,要在桥上涂一层焊油,越薄越好。

    下面放个盘子,把BGA锡球倒在BGA钢网上,轻轻晃动,用牙签微调,使每一个触点上都有一个BGA锡球,这步没有什么技巧,然后,小心地将钢网去掉,如BGA锡球有移位,用牙签调一下。

    土**终于上场了,把植好球的桥放在电热砖上加热,刚开始,BGA锡球可能会出现错位现象,别着急,注意观察BGA锡球的变化,待BGA锡球融化后,会自动回到原位,这时停止加热即可。

    辛辛苦苦植好的球,没想到一加热,好多球粘到了一起,失败了,不过还好,把BGA锡球的熔点找到了,大约220度。总结经验,原来是焊油多了,这就是上面我为什么说焊油越薄越好。

    本文来源于【迅维BGA返修台】中心,转载注明出处。

网友A:
疑似广告贴啊。

网友B:
这个,一半广告,一半有指导意义,但不要太明显把链接和网址搞这么大撒,还怕盗图么

网友C:
220度
那是无铅的了
只能返修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