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86功放的问题

楼主(2014-11-25):
   自己家的小音响不过瘾,想自己DIY一个,但是发现很多不懂,所以想向各位前辈们学习一下
注:本人不懂电子,纯业余爱好,想通过实践的方法一点一点入门(看书实在是记不住)
1:电路中各点的接地类型及怎么接地
2:电源选择多少V的
3:喇叭是不是还要加上保护电路
4:LM3886的一脚和5脚是不是并联在一起的
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了,各位前辈如果有好得建议,请不要心疼你的键盘

网友A:
要简单一点貌似技术文档有典型应用

网友B:
正负15V
1 5 并接

网友C:
搜我原来的活动,里面有电路图和PCB。关键词3886

网友D:
先用2822吧!…

网友E:
我也打算做个音响,但我觉得要弄个负的电压比较麻烦。想整个只有正电压的功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打算做个音响,但我觉得要弄个负的电压比较麻烦。想整个只有正电压的功放。 ...

你多研究一会儿就会发现,正负电源比单电源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打算做个音响,但我觉得要弄个负的电压比较麻烦。想整个只有正电压的功放。 ...

8楼NE5532说得好,正负电源看似麻烦,其实比单电源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8楼NE5532说得好,正负电源看似麻烦,其实比单电源简单。

我知道正负电源设计起来比较简单。我说的是正负电源的东西用起来麻烦。
话说,你的负电源怎么弄到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正负电源设计起来比较简单。我说的是正负电源的东西用起来麻烦。
话说,你的负电源怎么弄到手的? ...

找个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就搞定了啊,你也可以搜我原来搞活动的帖子,里面有完整的电路图、电路板和制作说明。

网友D:
我是用钓鱼杆弄到手的!…哈哈!

网友G:
音响效果好,最重要的还是音腔和声道设计。要不然再好的驱动都是个渣啊。

网友H:
我刚做了一个和3886 有关的电路,诸位看看行吗?

网友C:
应该可以工作,细节上可以琢磨,比如我不是很赞成功放里加MCU,认为数字信号会带来噪声。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也打算做个音响,但我觉得要弄个负的电压比较麻烦。想整个只有正电压的功放。 ...

假设你要个+ -5V,弄个双12电源桥整+12 -12。加一个lm7805 lm7905就出+5 -5 了这样比单电源好很多,同理,要高电压就找不同的,原理一样。

网友J(2015-02-17):
正负电源是很好的哦,做功放必须是电源的功率因素,强力的功率输出必须有电源功率的保证的,而功放的PCB走线也是相当关键的,一点接地,消除分布电容,建议在网上购买现成的PCB板和套件,

网友J:
看了线路图还可以,就是芯片的滤波电容1000uf小了一点,最好6800uf---1万uf之间选取,这对瞬间低频有好处的,另外如果有条件低频功放电源和前置低放电源分开,前置电源最好是正负电源,但最好不要使用7805/7905,因为这种芯片的效率实在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