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读取硬件Id信息的功能怎么做?求大概思路

楼主(2014-11-25):
    如题,假如我需要软件平台上运行软件,硬件通过USB线连接电脑后,软件识别到硬件的指定的ID,然后读取硬件里SD卡的信息。

    我想知道的是
   1,硬件平台的ID保存在哪里比较好呢?
   2,软件的USB连接后是通过怎样识别到这个ID信息的
   请各路大神给点思考的指导,提供些学习参考资料,本人菜鸟

网友A:
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的,比如SD卡的flash型号就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的,比如SD卡的flash型号就读不出来!

嗯,我还是再参考一下资料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