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电压波动造成程序死机或者复位,如何减小这种影响?

楼主(2014-11-25):
    我的msp430单片机Avcc 3.3V直接从24V电源转过来的。单片机还通过继电器控制外围器件电源开关的通断。而这个外围器件的电源也是24V,所以在单片机控制它通断过程中造成Avcc电压的波动进而导致程序死机或者复位。请问大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通过在单片机Avcc引脚加个大的旁路电容行吗?

    晚上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的外围器件是24VDC电磁阀,感性负载,反向并联一个普通的1N4007续流二极管就OK了,程序也很稳定:lol)

网友A:
加旁路电容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你先试下的吧,,不行的话就要用三极管的组成一个开关电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