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堆栈溢出引起的复位

楼主(2014-11-25):
做项目时,pic经常会复位,在经常复位的地方打了断点,发现STKPTR为0x1F,之后会复位。
有什么方法可以修复这个bug,谢谢各位

网友A:
优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程序

程序里有个while的循环,循环里最后是sleep,运行第一遍没有问题,唤醒后返回while的开头再次运行会复位。
之前没加入看门狗程序是正常运行,让我很奇怪。我试着优化程序看看效果。

网友B:
sleep之后,看门狗定时器并不会停止计数,当sleep时,看门狗计数器溢出则会发生看门狗溢出唤醒芯片,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不能出现入堆栈后未退出的状态,否则运行几次后堆栈就会溢出并导致芯片执行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sleep之后,看门狗定时器并不会停止计数,当sleep时,看门狗计数器溢出则会发生看门狗溢出唤醒芯片,但在这 ...

芯片config1里设置的看门狗的swtden,睡眠前关闭,唤醒是外部器件给的低电平,唤醒后打开。
我打算从临时数组变量和子函数嵌套上找找问题,优化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