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光耦的电流传输比

楼主(2014-11-25):
小白请教:
1、下面两张图所要表达的有什么不一样?
2、光耦的电流传输比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我一直以来的观念:输入侧发光二极管使输出侧的光敏三极管导通,导通后输出测的电流大小只跟输出侧的电路(上拉电压、电阻的大小)有关系,跟输入侧的电流IF无关。。求拍砖

网友A:
LED的光强与IF有关。
光敏三极管——假定你用的是BJT,集电极电流与光强有关。

你的错误在于“导通”,三极管不只有饱和状态(你所说的导通)、截止状态,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光强与IF有关。
光敏三极管——假定你用的是BJT,集电极电流与光强有关。

我明白。。那上面两张图怎么看?

网友B:
输出的最大电流 = x轴 X y轴

第二图当输入18mA时,传输比为0.5, 因此输出则的最大电流为9mA。

网友B:
本身性质跟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类似。事实上里面就是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明白。。那上面两张图怎么看?

两个图是一样的,一个是把某一点的输入电流(16mA)时的静态电流当作1的归一化后的电流,一个直接是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图是一样的,一个是把某一点的输入电流(16mA)时的静态电流当作1的归一化后的电流,一个直接是静态 ...

第二张图上的大概(16,0.52)到第一张图上就是大概(1,1.25)吗?那其他的点如何对应?既然两个图是一样的,那又为什么要画两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