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用STC单片机3V系列,22.1184晶振,空闲模式电流10mA

楼主(2014-11-25):
用STC单片机3V系列,22.1184晶振,空闲模式电流10mA,随便进入运行状态电流就到25mA左右,我的单片机外设都没接,怎么功耗这么大?有大神能帮我分析一下吗?手册上面写运行7mA左右,空闲模式<1.3mA,怎么回事?

网友A:
单芯片的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芯片的电流吗

是啊,没有接外设,就焊了单片机和烧写用的PL2303,烧写直接USB5V转3.3V供电,使用时候直接用电池供电,并断开5V供电,测得电流23.3mA,空闲模式也有9.8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芯片的电流吗

单片机引脚设置问题吗,还是晶振频率过高导致?

网友B:
哪个型号的? 我一般3.3V 22.1184MHZ,空闲,用Timer0做1ms唤醒,电流在3~5mA之间,看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型号的? 我一般3.3V 22.1184MHZ,空闲,用Timer0做1ms唤醒,电流在3~5mA之间,看具体型号。 ...

STC12LE5A60S2,空闲9.6mA,你运行时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STC12LE5A60S2,空闲9.6mA,你运行时多少?

我这个还是没接外设的情况,郁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引脚设置问题吗,还是晶振频率过高导致?

去掉PL2303再测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PL2303再测电流是多少

去掉了PL2303的相接的两个电阻后,发现功耗还是没有变化。

网友C:
买到假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12LE5A60S2,空闲9.6mA,你运行时多少?

重新测试了,STC12LE5A60S2,跑3.3V 22.1184MHZ,Timer0做1ms中断推出空闲模式,串口1通讯打开,电流为6.5mA。

网友D:
按照这个频率推算感觉电流还可以,不算大

没有人会用它做低功耗吧

网友E:
禁用一切内部外设,CPU休眠,不行就去掉2303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禁用一切内部外设,CPU休眠,不行就去掉2303再测!

把所用外设包括PL2303都去掉了,功耗还是没有降下来,程序只跑了一个很简单的对I/O口的操作,24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测试了,STC12LE5A60S2,跑3.3V 22.1184MHZ,Timer0做1ms中断推出空闲模式,串口1通讯打开,电流为6. ...

你这个6.5mA是空闲模式下,还是运行模式

网友E:
芯片不上板子,悬空着接电源和地,你再试试。
误差就有点就有点吧,能用就行!

楼主:
更换了11.0592mHZ晶振之后,功耗果断的下降了10mA,调用内部的RC之后,值更低了,这是什么节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更换了11.0592mHZ晶振之后,功耗果断的下降了10mA,调用内部的RC之后,值更低了,这是什么节奏[em: ...

频率越高,功耗越大,本来就是这样的。
要看一下手册上的电流对应的是是何种频率,估计实际值比手册上的要大一些。

网友B:
内部的振荡器比晶体振荡器电流要小1~2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率越高,功耗越大,本来就是这样的。
要看一下手册上的电流对应的是是何种频率,估计实际值比手册上的 ...

怎么说我心里才有点底了,手册上没有,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说我心里才有点底了,手册上没有,唉

STC么,详细电参数手册上都没有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