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电源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4-11-25):
(无正文)

网友A:
意思是还有0V或0A的值。

网友B:
还有0的话,用轨对轨运放也不行啊;

网友C:
1mA的恒流源, 不麻烦, 不知道要什么精度. 如果不高, 其实晶体管就能实现.
稍微高一点, 可以考虑用运放实现.
如果很高, 比如1%以内, 那得考虑专业的恒流源 IC 来完成了.

网友D:
输入信号为振幅为1V偏移1V的正玄波信号,输出1mA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