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设计测量MOS管VT的电路?

楼主(2014-11-25):
限定元件:只有MOST管。
实现功能,只有3个输出引脚,分别是电源VDD/GND,和输出Vout,直接用万用表测量Vout,得到的数值就是MOST管的阈值电压VT.电源电压可以在一定范围变化,如浮动1-2V。
精度:误差不超过1mV

网友A:
这么好玩的题目,居然没人跟我们一起玩,

网友:
如果这个MOS的沟道调制很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玩的题目,居然没人跟我们一起玩,

这个电路能不能工作还是个事来,更别说实现预定功能了!

网友B:
这个可以测量MOS管VT的电路。

网友B:
这个测VT更准:

网友C:
用附件电路测量,对楼主题意理解不知道对否?

网友B:
这么好玩的题目,居然就沉了。顶一下,让更多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