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我只想知道为何ST官网总是找不到f207zet6的工程模板?

楼主(2014-11-25):
官网是stm32f207IG的  170多个管脚  没有144管脚的zet6
求指点
另外,2x7的固件库好像都是通用的,要应付不同引脚数量的芯片,怎么做到的?

网友A:
1、参考F2 DISCOVERY的例程即可;
2、第2个问题,其它厂家的MCU也可以,具体的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