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如何画直线切出来的圆弧铜皮面?如图

楼主(2014-11-25):
要画一个这样的图形:
图片2楼。

楼主:
要画一个这样的铜皮

楼主:
下边黄色横线是目标的铜皮终点,用圆导线做的圆形图形,边沿有个小的三角空,怎么去除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画一个这样的铜皮

用快捷键切换走线线型为弧线就行了.(PROTEL99是Ctrl+空格键)

谢谢参与

网友B:
在altium 里用shift+空格键来切换铜皮的形状,你可以试试,总有一个方式适合你

谢谢参与

楼主:
我想消除掉图中这个白色区域。

这个是个半圆的走线的。
终端的圆头带来的缝隙。

这个画一个这种图形怎么画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消除掉图中这个白色区域。

你是想把这个白色区域填补铜皮吗?还是怎样?

楼主:
找到了  二种是放置切铜,在PCB编辑器里面Place -> Polygon Pour Cutout,双击属性,可以单层切铜,也可以PCB切铜,也可以设置成为PCB挖空。看层属性重新铺一次铜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把这个白色区域填补铜皮吗?还是怎样?

做一个圆的切。找到方法了。画边沿,填充。

画天线用的。

网友D:
正解。先画边框,再填充,就像画3D模型一样。

马后炮,谢谢参与

楼主:
怎么没有结贴给分选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正解。先画边框,再填充,就像画3D模型一样。

看见的比较晚。

已经给分了,谢谢

网友E:
禁止布线层画好轮廓,再到顶层填充多边形敷铜